请问大家K110无刷电机上面的铜齿怎么弄下来

楼主(2016-08-17):
是不是得用专门的工具呀

网友A:
用钳子,或者买拔齿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钳子,或者买拔齿器

用钳子拔会不会损坏电机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钳子拔会不会损坏电机呀

钳子夹住马达齿,手拿住马达。转一下就行,如果太紧可以加热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子夹住马达齿,手拿住马达。转一下就行,如果太紧可以加热一下。

网友:
我用火机烧一会儿快速用钳子轻松就拿下来了

网友:
难道上了螺丝胶?

网友:
把此轮加热一下下就可以了,上的时候打螺丝椒。

网友:
用打火机烧一下,轻松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