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H问题

楼主(2016-08-18):
请教下用过悟空H的朋友,收个二手悟空H ,到手后发现GPS 跟悟空M的一样 ,但是长度和悟空H的一样,悟空H的GPS有山寨货吗?

悟空H的GPS上有两个LED等,我这个没有。如下图

实在搞不明白了。

网友:
悟空H长这样对的哦,ACE ONE的LED灯才集成在GPS上

网友A:
是在论坛里收的吧,这个H我用过两个,ACE ONE用过一个,都是用在汽油机上的,个人感觉H要比ACE ONE稳定,ACE 遭遇过自旋炸没有原因就开始自旋了,H没有遇到过,可能是运气不好遇到一个不听话的ACE吧,个人遭遇,不代表其它ACE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在论坛里收的吧,这个H我用过两个,ACE ONE用过一个,都是用在汽油机上的,个人感觉H要比ACE ONE稳定,AC ...

ace one  wkh 和nazah 都用过 说实话 最不靠谱的就是wkm naza h模型wkh强。

网友:
悟空的GPS没LED灯,LED灯是独立的

网友:
楼主悟空H的价格可是不太好卖,ACE ONE 都掉到4500了,H的价格可想而知了,这要是10年前可就值钱了

网友:
ACE ONE 都掉到4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