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F3飞控的3D功能

楼主(2016-08-18):
具体怎么设置打开3D开关,BL电调打开正反转就可以了吗

网友:
F3飞控可以3D的嗎????

网友A:
对的
cf首页里也要把3D打开,这时候要把桨卸掉,电机有时候会全油门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cf首页里也要把3D打开,这时候要把桨卸掉,电机有时候会全油门转起来

具体哪个位置打开麻烦说明一下

网友:
亲 请不用套用泡泡大师的旧头像 谢谢

网友:
晕,我还以为泡泡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