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控屏幕无显示

楼主(2016-08-18):
各位朋友,再帮我看看用了4个月的控屏幕出现几条线,重新开机屏幕就一片空白,摇杆一切正常。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换显示屏吧,坏了

网友:
重新刷一下固件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是坏掉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看你有没有电器维修的能力了,如果从未拆修过此摇控,可以告诉你,屏坏的可能性极低;大多数的情况是真正的屏后的导电胶因摔落或磕碰后有点移位了,没有接触好,所以会出现有几条线后再开机就是白屏的故障。
如还在保修期内,自已动手能力又不行建议返厂;如果自已能行,就拆开用酒精擦洗一下导电胶应该用会好,不行再返厂也行的,反正是坏的死马当活马医。
如果是我,从来就没有返厂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有没有电器维修的能力了,如果从未拆修过此摇控,可以告诉你,屏坏的可能性极低;大多数的情况是真正的 ...

啊,谢谢你了,刚刚已经返厂了。今天也是烦事缠身,如果早看到你的高招,我会尝试修复的。
我认为是屏幕坏了,无法修复就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