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异形机架的讨论。

楼主(2016-08-18):
如图的异形机架,有人说这种机架有着严重的升力损失,而且按照某宝上的销量来看的确和QAV系列的销量不可同语但是这种机架就一无是处吗? 如果没有他的优点那么为什么要设计出来呢?  按照如此布局电机向外倾斜30度  根据三角函数来讲就是    升力*cos  30度也就是 升力乘以0.866也就是说机架整体损失了约百分之十四的升力或者说机架飞行时间减少了百分之十四,但是根据这种布局来讲相似于直升机的双桨并列式起重直升机,这种直升机的确有着动力损失的确定但却提高了起重能力和极强的稳定性,这种机架脚架很高电池可以下置给机身内部和上部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进一步降低重心加强稳定性。我感觉这样的机架还是不错的大家认为呢?  新手第一次发讨论帖 喷子勿喷。谢谢

网友:
很独特啊

楼主:
机架稳定性相当好 不知为啥没几个人认同呢?

楼主:
这倒是个问题但是完全可以改良我已经有了方案。你觉得呢?如果不考虑耐炸的问题这机架怎么样?

网友:
当初买过,试过一次, 因为用的naza飞控,调试问题。出了

网友:
悟 不就是有一定的电机斜拉么,这东西有一个主流问题,人们总是相信大多数,如果能用实践和理论验证你的观点,让人信服,机型的接受度也就随之增加,也许就会变成主流

网友A:
固定翼的机翼基本都是上反角,你这个相当于下反角。上反角是为了增强稳定性,比如民航客机,下反角是为了灵活,比如战斗机,这个你可以百度。所以你这个机架比普通机架稳我表示怀疑,稳主要是飞控决定的,飞控控制电机让机架处于水平,普通机架水平时电机推力是垂直地面的,你这个机架却还有两侧向外的拉力,如果说倾角向内,一部分推力向中间挤,这样更稳定我信,但你这个机架就好比凳子的四条腿向内撇,你觉得凳子腿是向内撇稳还是向外撇稳?我没飞过你这个机架,不知道你说的稳到底是有多稳,但我飞的普通机架在无风的情况下,只要校准好水平,pid调好,轻松达到脱手定点悬停,特别是我最早飞的华科尔f210,自稳模式下简直稳丝不动(高度会有稍许变化),后来我自组了一架,因为只飞手动没怎么调pid,自稳模式下确实有漂移,但飞穿越不就是为了灵活?要稳的话就去飞大疆了。小众的东西不是别人接受不了,大部分情况下肯定是有它不合适的地方,真理还是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的,所以我还是延续你上个贴子的回复——不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的机翼基本都是上反角,你这个相当于下反角。上反角是为了增强稳定性,比如民航客机,下反角是为了灵 ...

电机产生的升力是依靠螺旋浆旋转产生的,力的作用的确是相互的,但是在地面电机产生的风相对地面的确会产生推力,也就是在超低空会使这个机架相对于普通机架来说较为不稳定,但是一旦在高空中电机螺旋浆产生的不是推力是螺旋浆旋转产生的拉力(如果是推力,那它作用于谁产生的呢?)这就相当于四个直升机在一物体四角起重一物体会相当稳定的,另外你说的固定翼的上下反角对固定翼作用的确没错但是根据我第三章图片你就能了解因为这种布局目的就在于低重心而增强其稳定性。我不是说你全部都说错了但是对于这个机架升力的分析你错了(直升机在高空升力和固定翼前进的动力是发动机作用于螺旋浆倾斜的桨叶与空气相对作用而产生的相对于飞机来说这不是推力而是拉力。。。。)

看看这种直升机的布局你去百度交叉旋翼直升机它的优点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螺旋浆要向外侧倾斜

看看这种直升机的布局你去百度交叉旋翼直升机它的优点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螺旋浆要向外侧倾斜

网友:
穿越机需要灵活跟手,气动力和重心上的不平衡由飞控找平了,不少额外增稳措施。

网友:
感觉不耐炸 俯冲栽地 腿就折了  说说机架重量和续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