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800配置讨论

楼主(2016-08-18):
打算攒一个X8-800的机器,人生第一台机器,望大家手下留情,希望大家给下意见。
设计需求:X8伞状结构,800mm轴距(轴距不能再增加了)。载重设计5公斤。续航30分钟。飞控和图传必须使用大疆设备(领导要求)

预计配置:

机臂使用25mm粗,1mm厚碳管
中心板直径30cm,使用2.5mm厚碳板

机架
定制机架
电机
T  Motor 高品质多轴/旋翼盘式无刷电机 领航系列 TM MN5212 KV340
桨叶
18寸碳浆
电调
好盈(乐天)系列多旋翼专用电调  XRotor-Pro-50A亚太版
图传
Lightbridge 2
飞控
DJI A2
电池
Tattu  22000mAh 25C 22.2V无人机电池 * 2

请大家帮忙看下上面的配置能否达到设计需求。续航是我比较犯愁的地方,不知道这么沉的两块电池能否达到30分钟的续航时间?谢谢模友指教。

楼主:
预计整机重量为5.3KG,不含电池。

网友A:
一个电池2公斤,能续航30分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池2公斤,能续航30分钟吗

我就纠结在这地方呢,你估计能续航多长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纠结在这地方呢,你估计能续航多长时间?

估计不会超过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会超过20分钟

单块电池呢?

网友:
人生第一台机就这么6?

网友B:
电机建议用致盈的,效率比TM高,质量很好,一块电池差不多18分钟左右,两块30分钟也是有的,你可以参照S1000的数据,16000续航15分钟,电机比大疆的省电,那么在重量增加的情况22000差不多18分钟,两块电池25左右,建议可以用大疆的E1200动力可以增加2分钟,而且电机KV更小更省电,电调是正弦波驱动,自带刹车,省电且寿命长有望30分钟,只不过想问你用来干嘛的,长航时可以考虑大型四轴

网友:
想都不用想,能飞20分钟就不错了,大载重没问题,还要长续航再用X8就是个伪命题。

网友C:
我帮你算吧,机架就算你5kg,电池5kg,负重5公斤,总重就是15kg。

分配到每轴拉力就是1.875kg,X8结构按20%损耗算,每轴拉力需2.3kg,按照官方的数据,配最好的tm桨,单轴需要12A的电流,按照官方数据打八折的原则,电流可能会大到15A
好吧,就按你都能做到最好工况,按照13A电流放电计算,总电流104A。这都是按照最好工况计算,实际飞行只多不少。

104A放电,大电流放电,单电50A,就算放出70%吧,就是大概30000毫安。

15kg,104A,30000毫安,计算下来大概飞17分钟,力效大概6.49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帮你算吧,机架就算你5kg,电池5kg,负重5公斤,总重就是15kg。

分配到每轴拉力就是1.875kg,X8结构按 ...

非常感谢!!如果用大疆的E1200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建议用致盈的,效率比TM高,质量很好,一块电池差不多18分钟左右,两块30分钟也是有的,你可以参照S100 ...

网友:
要长航时还是用轻量化的大四轴吧。到时不要说30分钟,只要能控制好重量50分钟都可以。

网友:
人生第一台就搞这么强大的....

网友:
机架最多1千克吧...五千克,平铺八轴都没那么重

网友:
动力可以用TM U7,基本可以满足五公斤载重了,

网友:
X8,800轴距,5KG负荷,30分钟续航,这几个关键字基本上讲就不可能凑到一起(至少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上是不大可能的)

网友D:
15分钟已经就不错了。楼主测试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分钟已经就不错了。楼主测试了没?

没有,要等批准

网友(2016-12-26):
E1200 测试可以达到30分钟 x8  米8 达到4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