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油机油箱安装位置

楼主(2016-08-18):
固定翼油机油箱安装在什么位置才不会因为飞行过程中由于耗油过半或者油烧完而导致重心发生偏移。
      我知道的是中心位置不会有明显的太大的影响,但如果我把油箱靠前安装,调平重心后,飞行耗油过半对飞机姿态影响大不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在重心位置最好……不知对不对……这样无论满油还是空箱都不影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在重心位置最好……不知对不对……这样无论满油还是空箱都不影响平衡……

就是的,我也一直这么做的,只是昨天新装一架飞机,重心不好调,头轻,我在犹豫是油箱前移,还是头上配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的,我也一直这么做的,只是昨天新装一架飞机,重心不好调,头轻,我在犹豫是油箱前移,还是头上配重 ...

那这么说还是头部配重吧……毕竟油箱是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么说还是头部配重吧……毕竟油箱是变量……

网友B:
你用dle60 飞过2000米高。这个小问题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dle60 飞过2000米高。这个小问题不难吧

魔友很关注我啊,谢谢,之前的帖子你帮我很多,我是菜鸟,只是希望大家多给点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