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油机发动机安装如何确定打孔位置

楼主(2016-08-18):
一直担心安装发动机时装歪了,大神们,你们是如何确定发动机座四个螺杆孔位的,怎么量取得位置开孔安装的发动机最合适

网友A:
你的飞机的防火板上没有标记有十字中心线吗?发动机架按照十字中心线定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机的防火板上没有标记有十字中心线吗?发动机架按照十字中心线定位就可以了

没有,如果这种情况我怎么防火板确定中心

网友:
在纸上画图吧,确定右拉角之后,在纸上画一个机头部分的俯视图,然后顺着发动机轴线延伸至防火板位置,即为中心点

网友B:
一般都有定位十字线的,如果没有十字线,看看有没有安装电机的四个螺丝孔位,再根据4个螺丝孔位连线找到中心,接下来就好找发动机安装位置了。纯电的有时标记固定螺丝孔。
如果什么标记都没有,至少要有个圆孔的吧?
如果飞机是纯电动的设计,就按圆孔为中心改装发动机。
如果飞机是油动设计,根据机型的大小,圆孔的中心往右(机头方向看)偏3-5毫米,差一点关系不是很大,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有定位十字线的,如果没有十字线,看看有没有安装电机的四个螺丝孔位,再根据4个螺丝孔位连线找到中 ...

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