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大大一个关于锁尾的问题? 跟油门有关吗?

楼主(2016-08-18):
     飞跃450pro    6s的电机 加铂金40a   十字盘kst315  尾舵是  525   k8     用两组不同的电池   格式6s1550, 男爵6s1500.  用男爵的时候  普通飞行,油门百分之75,尾巴有点点来回摆动,有时候感觉整个机身晃动,想多轴抽风一样的,有时候打副翼(小舵量,调整姿态)感觉没用,然后打多了就会偏太多。不知道什么情况感觉整个飞机都不稳。 看震动3033.   用格式的效果好一点。锁尾还行。 方向舵左打90度,尾巴会晃一下。右边没有问题。k8上面的锁尾到最下了40 。各位大大能帮忙分析下吗?

网友A:
你这个回弹的问题跟转速关系不大,还是看看A和B的停止增益吧。

网友B:
这个震动是不是大了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回弹的问题跟转速关系不大,还是看看A和B的停止增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震动是不是大了点啊

不是很清楚,一般震动是多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清楚,一般震动是多少啊???

我1000出头吧,刚搞了架450,下午才调到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1000出头吧,刚搞了架450,下午才调到差不多了

哇。。这么小。。。。我试试,  从电机的开始吧。把旋翼头拆掉,然后做动平衡不知道行不行哦  你的大桨做过吗?   没有那么多工具,手动靠运气啊

网友B:
必须做啊,手动也就是多废点功夫而已,慢慢试,不难,我的是皮带机,找到桨的重心点,用胶带来回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做啊,手动也就是多废点功夫而已,慢慢试,不难,我的是皮带机,找到桨的重心点,用胶带来回试

刚刚看了下,不带大桨1100多点。  不带大小桨1000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下,不带大桨1100多点。  不带大小桨1000左右

大小桨都不带就1100?高了点吧,你是轴传机?注意齿轮间距,还有轴承同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小桨都不带就1100?高了点吧,你是轴传机?注意齿轮间距,还有轴承同心度

不是 一样的是皮传,最高是1000,一般都是800左右,带上尾桨估计更大了 尾桨有扫过地,有点磨损,需要更换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 一样的是皮传,最高是1000,一般都是800左右,带上尾桨估计更大了 尾桨有扫过地,有点磨损,需要更 ...

3块而已,磨掉一块就换吧,换了也要做平衡,尾巴的平衡就挺难搞,还是推荐贴胶带,来回测试

网友C:
尾桨建议用碳纤的 不然震动搞死你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桨建议用碳纤的 不然震动搞死你都有可能。

碳纤感觉有点贵呢,比一般的玻纤大桨都。。。。

楼主:
引用 楼主:
碳纤感觉有点贵呢,比一般的玻纤大桨都。。。。

错了  有便宜的,但是便宜的转速搞起来也没有什么区别吧,还是自己做动平衡好。

网友:
路过的帮顶,顺便水水积分

网友D:
3300振动不炸已经很给面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300振动不炸已经很给面子了

哈哈  ,,,知道了,电机不行 ,飞了20多个起落,后面秒炸,现在换电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块而已,磨掉一块就换吧,换了也要做平衡,尾巴的平衡就挺难搞,还是推荐贴胶带,来回测试

請教下~你用的陀螺儀海綿墊的厚度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請教下~你用的陀螺儀海綿墊的厚度是多少?

没量过啊,就飞鸽家那种,比富丽的薄一点吧,我模友说用那种一卷的3m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量过啊,就飞鸽家那种,比富丽的薄一点吧,我模友说用那种一卷的3m也行

好的~谢谢

网友:
震动太大了吧,我皮传1000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