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10失控。

楼主(2016-08-18):
刷了suv的開到150mw現在只有50m,已經用了3年應該是高頻頭老化。買了某寶的cyrf6936的高頻頭 請問各位接缐。謝謝

网友:
为什么不返厂修?先问问价格,只要不离谱都可以接受吧……毕竟安心一点……

网友:
d10我拆过,高频头接线超简单,把控拆了接线只要是稍微有一点点(只要一点点)动手能力就行

网友:
可以买个4合1的高频头啊,200人民币。
焊3根线就可以支持deviation所有协议了。

网友A:
楼主你的d10怎么样了?我的也是30米失控了。用100uw测试就一米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d10怎么样了?我的也是30米失控了。用100uw测试就一米距离。。。

已經修復好了但不知道還會不會有其他暗病,換了個某寶上的華科爾模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修復好了但不知道還會不會有其他暗病,換了個某寶上的華科爾模組。

有模块连接吗?合适的话我也买个

网友:
遥控距离还行不?顺便要个接线图谢谢了

楼主:
搜華科爾高頻頭就行了,接缐的圖可以問問賣家,因為我忘了

楼主:
距離和原裝高頻頭是一樣的

网友:
谢谢。我买了个4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