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 Freerider穿越模拟器Mac版有马尾模友连上了控?

楼主(2016-08-18):
MAC版的图标

调参界面

RT:
我最近想玩玩FPV Freerider 模拟,只是自己的电脑Mac,有这款软件,但是就是连不上控。之前买过马云家的各种合一的加密狗,还有支持win版的这款软件的加密狗,显然结果是肯定的,不好使。过来的飞友们肯定有玩儿这款mac版,晴教广大模友怎么整?

网友A:
不是你的加密狗问题。你按确定的时候方向杆不能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的加密狗问题。你按确定的时候方向杆不能回中

设置的时候明显看到控没有接进来,无论是设置前还是设置后,都会能看到中间的那个小灰色圆点可以动才对。

网友:
装个模拟器控制台试试

网友B:
我有用过,印象中好像要切换加密狗的模式开关,有G7之类的,感觉比Win下方便,基本是即插即用的。不过我的本子太老旧跑动,就没再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用过,印象中好像要切换加密狗的模式开关,有G7之类的,感觉比Win下方便,基本是即插即用的。不过我的 ...

也是最近天气不太好的缘故,没有机会在玩面外,所以就找找模拟器来着。哈哈。瞎折腾。有空的时候再琢磨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用过,印象中好像要切换加密狗的模式开关,有G7之类的,感觉比Win下方便,基本是即插即用的。不过我的 ...

换到G7还是没用,我是天7加黄色加密狗

网友C(2016-11-29):
兄台你的现在好用了吗,我也是卡在加密狗这儿了,怎么都识别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台你的现在好用了吗,我也是卡在加密狗这儿了,怎么都识别不了啊

mac版一直加密没成功,我只能改用window了

网友D:
还真是需要一台win的本,mac很多不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真是需要一台win的本,mac很多不方便

其实我觉得 Mac 除了显卡坑运行不流畅以外,还真方便 ,这加密狗插上能用的就可以用了,不用装控制台之类的,我的 Mac 就是直接用的,驱动也简单。不要安装各种控制台,反而我的 Windows 下,又要找驱动又要装控制台的,差点搞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真是需要一台win的本,mac很多不方便

就是自己有个mac想试试,结果也没搞成功。mac显示效果能好点,而且好像也是操作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觉得 Mac 除了显卡坑运行不流畅以外,还真方便 ,这加密狗插上能用的就可以用了,不用装控制台之类 ...

freerider也用控制台?我现在window没用控制台好像也对付用呢,凤凰好像得用控制台。具体不太了解。兄台你mac用的加密狗咋整的?我的是macbook12寸那个,连接口只有一个和华为手机那个一样的type-C口,还得接一个转换器,结果加密狗接转换器就不好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freerider也用控制台?我现在window没用控制台好像也对付用呢,凤凰好像得用控制台。具体不太了解。兄台 ...

我是旧款的本子,2011 款的,还有 USB 口。基本就是直插直用!没有啥设置的。插上狗,接上遥控(天 9、14SG都有试过),打开软件识别下就可以玩了。
只是我的本本太老了,显卡不给力!画质只能用差的,要不然,幻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freerider也用控制台?我现在window没用控制台好像也对付用呢,凤凰好像得用控制台。具体不太了解。兄台 ...

这样也可以,直接用ppm接收机模拟器,无线的束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觉得 Mac 除了显卡坑运行不流畅以外,还真方便 ,这加密狗插上能用的就可以用了,不用装控制台之类 ...

兄台,我的一直都没能弄好,无法识别加密狗,请问你是怎么做的,你加载了什么配置文件或者,你用的是什么加密狗,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旧款的本子,2011 款的,还有 USB 口。基本就是直插直用!没有啥设置的。插上狗,接上遥控(天 9、14 ...

原来如此。这个连PPM接收给力啊。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解密狗和控先接上电脑再打开软件就Ok;打开软件再接狗和控就确认不到了。什么狗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