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型450l 动力花牌 2221 3980kv 电机 ,电调v3 50a.搭配 ...
机型450l 动力花牌 2221 3980kv 电机 ,电调v3 50a.搭配合理吗?

楼主(2016-08-18):
机型450l 大浆360毫米 动力花牌 2221 3980kv
电机
,电调v3 50a。3s
电池
格式2200ma 40c。油门50%定速,飞3分钟航线。电池还有11.1v 。这样正常码?是搭配不合理?还是哪里有问题?请飞过这款机型的朋友说一说经验。在此感谢了。

网友A:
有点费电!我油门70定速3分钟绵绵的!

网友B:
6S 的 亚托电机,,6分钟航线,下来刚刚好。
这个时间实际上你延长个半分一分的没意思。你可以提高一下油门,或者降低一下,都试试,找到一个平衡点,油门太低,对电机复合大。油门高,浪费动力。不用太纠结

网友C:
3S飞360桨有些吃力吧,

网友D:
3s2200电池小了,6s都要用1500的电

网友E:
都配v3电调,配个花牌2520

网友E:
都配v3电调了,再配个花牌25206s喷喷的。

网友F:
我的450 6s电机 6s1500 百分之80油门 悬停练习7分半钟 bb响1.6叫 下来3.67 左右

网友G:
450L : 6s Xnova 1890KV, HW50A v3 電調, 1500mAh 電池 (Nano-Tech), 4:30 分鐘, no problem.

网友H:
路过的帮顶,顺便水水积分

网友I:
还行,能飞,450L用6S的多

网友J:
我是机型450l 大浆360毫米 动力6S 1800kv 电机 ,电调 50a。6s电池 1350ma 35c。油门50%定速,悬停基本上能飞10分钟左右。电压低于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