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冲61 气门漏气!!!!!怎么研磨啊!!!!!!!!!!

楼主(2016-08-18):
(无正文)

网友:
首先,任何发动机的气门都不敢保证完全不漏,多少都会漏一点,不能按照注射器或者水管的标准来要求发动机,因为毕竟是金属的.
其次, 你是如何觉察出气门漏气? 能确定是气门漏吗? 活塞环也会漏,而且是一定会漏, 奔驰宝马都不敢保证一点都不漏, 所以你怎么确定是气门问题呢?
总结, 如果你是在用手慢慢转压缩行程时听到有吱吱漏气,而且手的转动阻力在一点点减小,这是正常现象. 当发动机里有油,并且高速运转时,这点漏气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如果漏的多那就不行,这就要看你的经验了, 新发动机一般都没啥问题.
不要总想着自己研磨, 自己手工磨出来的精度一定没有机械加工出来的高. 只会越磨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