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工作不正常请教

楼主(2016-08-18):
本人新装的550六轴,pixhawk飞控,原配osd,买了好几年没用的创新科2000mw图传发射机,飞机地面测试一切正常,地面拉距200米,图传清晰无卡顿,一旦起飞图传接收显示就黑屏,偶尔跳出来一下图像,然后又是黑屏。将图传供电方式由直流转换bec模块供电改为动力电直接供电,再改成另外挂一块3s电池单独供电,问题依旧,请教各位高手,我这可能是哪方面原因?谢谢!我的飞机是550轴距,上的4s动力套装,2000mw图传发射机测试供电电压12v的情况下工作电流为700mA。

网友:
上个照片看看,特别是图传发、收的天线。是不是天线传输有死角

楼主:
图传收发天线是原配的棒状天线,飞机端垂直向下,地面端垂直向上,应该不存在天线遮挡的问题,我起飞后就在几米范围内就出现接收黑屏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