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供电问题

楼主(2016-08-18):
APM连电脑显示正常,连电源模块没反应,连UEBC“滴...滴...滴”的叫,
电池
是好的,连线应该也没问题
之前飞过1次,没什么问题,只是在降落的时候摔了一下,断了一根机臂,现重新装好,可是 供电出了问题
请问会是什么问题呢?
谢谢!

楼主:
又试了个办法,把UEBC直接连到接收机上,问题解决了, 一切正常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直接用电调供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电调供电呢?
电调不带BEC,所以试不了

网友A:
你的什么电调啊?我的新西达的都可以

网友A:
我的一个电调给飞控供电两个电调给两个舵机供电还有一个闲置的

网友B:
我记得飞控供电只需要一根5v电源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