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卫星接受是什么

楼主(2016-08-18):
卫星接受是什么,是在
遥控器
上装接收器吗

网友A:
卫星接收就是一个接收,不输出pwm信号,输出特定的数字信号,所以不能单独工作,需要主接收机等配合。

网友B:
我一开始也以为是什么高端的卫星接收机,实际上收的还是2.4G遥控信号,输出是串口格式的,主接收器可以接好多卫星,主接收器接受这些卫星接收机的信号然后选择信号最好的输出pwm或者sbus或者ppm之类给飞机。卫星接收机一般不能单独用,只是辅助作用。

网友C:
为何叫卫星接收,不就一接收头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何叫卫星接收,不就一接收头么。
也不知谁起的这个名字,乍一听好像跟人造卫星有关,不如叫辅助接收机或者副接收机等等。。。

网友E:
模型配件起名字都要听起来比较高端。

网友F:
有卫星直插陀螺仪省一个接收钱,大兴卫星20一个,真的是便宜嗯不能再便宜了

网友G:
科普了,是不是飞远了,可以用它飞回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