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收官的机器,sab goblin 700c, 装机,和请教

楼主(2016-08-18):
今年本来只有一台nx4的计划,但是由于玩不转油机,吃了亏,前段时间陆陆续续把油机装备出给朋友。
当时刚好黄哥推荐一款omg舵机,我在nx4的时候用过h2,也就存了一套,本来没飞机装,后来淘宝有活动飞机加电机,安奈不住,
终于入了sab 700c这个机器。说实话还是蛮心疼的。毕竟技术不高。只能飞个心情。

发个帖子纪念下,也有装机过程中朋友 和网上魔友对飞机安装的一些建议。也列在下面,希望有高手也指点下有什么注意事项。

1.这个飞机貌似存在批次大齿盘强度问题,可以购买cnc的强化齿盘。
2.齿盘可以打油,淘宝有合成的塑料润滑脂,后面有图,可以去买。
3.安装尾管,2个尼龙螺丝要同步紧上,并且注意浆尖和尾管的距离要大于14.5(网上高手提供)
4.皮带和电机齿要调节上下的位置,确保旋转的时候,皮带处于中间位置,而且要上紧。
5.尾皮带也有必要装紧,注意压带轮只能往一边转动,此外在安装的时候,陀螺仪的支架需要在装尾管之前安装,我就是没装,所以采用侧位布线。
6.他尾浆的横轴是中空的,我的理解是一定不要过力拧。怕坏。
7.看视频,大桨的松紧,可以用手抓住左右来回摆,不移动就行。
8.碳的脚架可能会趴窝,可以换kse的。侧板很锋利,要加固电池扎带内侧。
9.4530的电机太高,要顶到机壳,可以用热风枪,或者电吹风加热。里面顶住,外面用湿毛巾定型(网络高手提供)

楼主:
这个是润滑脂的名字

网友:
好久首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润滑脂的名字

这个油上在齿轮上不会甩得到处都是?

网友B:
好电调!当时犹豫了一下买了好盈160,其实现在还是比较喜欢K牌。
楼主你用的是哪种电源线头?看起来很不错。有没有防止插反的功能?
我的AS150就有一次不小心插错了,差点儿把电池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电调!当时犹豫了一下买了好盈160,其实现在还是比较喜欢K牌。
楼主你用的是哪种电源线头? ...

好赢还是好。他们说这个k是一次性的,那个叫做 rcproplus的插头,有防呆设计的,一大一小,不会插错,但是我原来把2个电池对插错过。爆到我的手了。2次。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油上在齿轮上不会甩得到处都是?

好像不得。他有2种,一种粘性的,一种不是,但是我没用哈。是魔友推荐的。这种好像不得甩。
我原来用过自行车链条腊。那个不甩。干了是粉霜的

楼主:
最近搞不定哦,事情太多了。这个飞机螺丝有一边都没紧。还得在反复检查下。好不容易才把mb弄好。之前没用过。

网友:
电调看起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得。他有2种,一种粘性的,一种不是,但是我没用哈。是魔友推荐的。这种好像不得甩。
我原来用过 ...

谢谢 改天买瓶来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赢还是好。他们说这个k是一次性的,那个叫做 rcproplus的插头,有防呆设计的,一大一小,不会插错,但 ...

K牌一次性,秒懂了,听说我们这儿有个K160返厂之后没有然后了。
我插错的那次还好,只是插头烧了,里面的消火花电阻变成粉末喷出来了,然后就赶紧拔了,人没有受伤,不过受了惊。然后就用电工胶布对插头作了标记。后来就再也没插错过。不过真心觉得,像T插、JST、XT60等等几十安培的插口都设计成防插错结构,干嘛100多200安的AS150、XT150以及其它类似插头就不能?

网友:
舵机上谁的照片

网友C:
我就看到了一堆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K牌一次性,秒懂了,听说我们这儿有个K160返厂之后没有然后了。
我插错的那次还好,只是插头烧 ...

是啊,插头选好要,我之前买过as150.哈默的,一套10包那种,防打火,结果太顺滑了,插拔都很顺,但是空中飞脱了。直接断电掉下来。哎
所以我现在都用插的紧的。比较好,打火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看到了一堆的钱

哎。比不得黄哥,每天拿出来擦哈子,舍不得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插头选好要,我之前买过as150.哈默的,一套10包那种,防打火,结果太顺滑了,插拔都很顺,但是空中 ...

AS150会甩开?我还没遇到过,不过我飞得不暴力。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舵机上的人像是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舵机上的人像是谁????

我也不知道哈。有就拿着用。我用过omg h2还行。。
顺道出这套舵机。3个斜盘。15个起落以内,因为Nx4出了。没500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哎。比不得黄哥,每天拿出来擦哈子,舍不得飞。~

你这才是真壕,买回来就擦擦不使劲操它,你怎么爱上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赢还是好。他们说这个k是一次性的,那个叫做 rcproplus的插头,有防呆设计的,一大一小,不会插错,但 ...

恭喜入新机器。
Kosmik 160 根据大家的反映,在同样的条件下比Kosmik 200热很多, 过热保护的情况也更容易出现。
所以如果对重量没太大要求的话,直接上Kosmik 200 cool最稳当。
在国内的话确实用好淫比较合算,售后也好的多,其实如果自己联系的话,K的售后非常好,但是通过代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才是真壕,买回来就擦擦不使劲操它,你怎么爱上它

飞保守撒。乱飞还是用E8好了。成本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入新机器。
Kosmik 160 根据大家的反映,在同样的条件下比Kosmik 200热很多, 过热保护的情况也更容 ...

多谢高手哈。k160hv主要因为他比200或者cool便宜一点。预算不多,没办法,此外这个机器可能也不会爆飞,打算中低转速玩玩就行了。爆飞还是弄个富丽380吧,炸了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油上在齿轮上不会甩得到处都是?

我的油到了。他不是干粉。有点像发胶。我推油门试了试,好像也没甩到哪里去。还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油到了。他不是干粉。有点像发胶。我推油门试了试,好像也没甩到哪里去。还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高手哈。k160hv主要因为他比200或者cool便宜一点。预算不多,没办法,此外这个机器可能也不会爆飞, ...

高手完全不敢当哈。不爆飞的话那Kosmik 160 完全够用了,不加散热一般操到260A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