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2能自己加装AAT机载模块吗?

楼主(2016-08-18):
    自己收了个2手精灵可以距离近图传不给力,想加装AAT. 因为家里以前装固定翼时多出一个MFD的机载AAT模块,正好能利用起来
    但是没拆过大疆的机器,不知道这可行吗?我有个基本思路就是 正负极用导线连接到电池端 然后找到大疆GPS信号线 剪断再焊根线分流出一个到图传的音频口上
    不知道大疆的GPS信号线能不能找出来?
    我周末有时间就打算拆机了

网友A:
精灵2的GPS需要先用解码板解码出标准NMEA数据出来,才能用于输入给AAT模块,不能直接用,大疆封装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2的GPS需要先用解码板解码出标准NMEA数据出来,才能用于输入给AAT模块,不能直接用,大疆封装过了。

谢谢!大哥指点 精灵2装AAT要解码,否则自己要飞丢了
不过我查了淘宝没找到解码板,一看你就是行家麻烦再指点下到那里弄这个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