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直升机安装

楼主(2016-08-19):
这几天把多轴炸完了。。没兴趣了。。。然找出以前的油直。。50级。。。打算把PIX装上去。。。但飞机结构太紧凑。。估计飞控只能垂直安装。。。。请教下有哪位大师知道比如飞控箭头垂直朝下后软件怎么设置?

网友A:
应是 AHRS_ORIENTATION 这个参数,但我没试过,你得试试
官网说明设定后必需关电重开才生效,并且必需重新校正加速度计

贴张官网说明,参考各种安装方向的设定值

网友:
想办法把飞控放平,装在尾管上。

网友:
2楼回答正确,如果是APM的固件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是 AHRS_ORIENTATION 这个参数,但我没试过,你得试试
官网说明设定后必需关电重开才生效,并且必需重新 ...

我不懂E文。。请大师帮忙翻译一下。。搜索出来三组参数。。分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