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用气球航拍也行啊

楼主(2016-08-19):
找的几个图

网友A:
关键是如何控制气球

网友:
这叫探空气球,一般装的是氦气,通常可以飞到平流层,气球放飞后就随风而去,里面有gps定位,放飞者在根据回传坐标去找降落的气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如何控制气球

气球在天上飘,车在地上追~

网友:
缓缓上升到平流层后极低的大气压会使氦气球漏气,氦气球就会掉下来。

网友:
缺点是氦气成本较高,优点是可以轻易飞的很高

网友:
估计航拍是要用绳子拽住。

网友:
这一趟放飞可以顺便把气象监测的任务也做了

网友:
这是哪里 啊?沙滩上飞fpv一定很不错。

楼主:
感觉他们应该是“有线传输和姿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