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友帮忙分析分析视频调节PID(新手首次录像)

楼主(2016-08-19):
视频在此:https://www.skypixel.com/videos/ffb98027-c158-4dea-ad2a-a7c4009f1b7d
配置:210机架,1500mah3S电池,kingkong5040桨,2205 2300KV 电机,挂的山狗。F3飞控(CF 1.13.0固件)PID 参数截图

问题描述:正常飞行没什么太大不适,就是pitch感觉迟钝。另外急转掉头时候有点不跟手。请模友看看视频帮忙分析一下如何调节参数。感谢

楼主:
自己订个

网友A:
急转弯掉头不跟手应该是D值小了,目视飞行有没有急转弯掉头升高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急转弯掉头不跟手应该是D值小了,目视飞行有没有急转弯掉头升高的感觉?

看屏幕飞就能感觉到急转升高。请教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屏幕飞就能感觉到急转升高。请教怎么处理

推荐一篇文章:http://www.zhihu.com/question/26815494   我的飞机也是遇到这个毛病,是由于pid值调整不合理所致,简单讲,尝试将D值(微分)升高情况也许会有所改善,有不正之处还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B:
迟钝就把P调高一些,如果这导致抖动或回弹再把D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迟钝就把P调高一些,如果这导致抖动或回弹再把D高一点

由于机型不是正x,横向轴距较大,纵向轴距较小。pitch(纵向)p值调大到48,比roll的P值绝略大,手感也就差不多了,跟roll手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由于机型不是正x,横向轴距较大,纵向轴距较小。pitch(纵向)p值调大到48,比roll的P值绝略大,手感也就 ...

谢谢,调的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篇文章:http://www.zhihu.com/question/26815494   我的飞机也是遇到这个毛病,是由于pid值调整不 ...

感谢,已经调的差不多了。难得知乎好文,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