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突然没信号,甩2下信号又来了,这是什么情况,有谁碰到过吗

楼主(2016-08-19):
问下,昨天调试飞机,我的天9昨天开机,开了10几分钟,遥控斜着放的,那个蓝色信号灯突然不亮了,电源灯是亮的,飞机失控,把遥控放正,灯又亮了,也来了信号,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是遥控器信号发射的问题,你看一下控的设置关于信号这方面的,也可能是你的控老了,天老之后电压经常不稳定

网友A:
建议:重点检查电池、弹簧,还有接口,边查边拍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重点检查电池、弹簧,还有接口,边查边拍打。

电源灯是亮的,信号灯灭了,应该不是电源接触不良导致的吧

网友:
有可能是trn你那个开关有问题或那线插头没插好,或者高频头接触不良

网友:
高频头接触不良。

网友:
楼下解答

网友:
蓝灯不亮或时亮时灭肯定是高频头的问题了

网友:
建议你还是换控吧  FUTABA的 比较好 也不是很贵

网友:
检查那个教练开关有没有问题,我的天地飞九用了好几年没有出现失控记录

网友:
天九没失控过

网友:
甩两下信号又来了。。。楼主你换控吧

网友:
用3S锂电加降压线很重要,不然容易出故障。 不是马上出问题,是机器内部器件发热,加速老化;夏天坏的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