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炸鸡日志求分析

楼主(2016-08-19):
求助各位大神,我的pixhack装到植保机上已经炸鸡2次了,还有2次差点侧翻,全都是很小幅度动作时突然侧翻,开始以为是我设置的pid参数问题,后来pid设置到一个稳定值后,悬停模式下遥控没有任何动作,又差点侧翻了,因此又仔细看了下日志,发现这几次异常飞行的日志中,遥控信号都有突然变为0的情况,仔细看遥控丢信号时间,有些能跟炸鸡状态对上,有些对不上,不知道是不是遥控器的问题,还是其他传感器收到了什么干扰,求助大神帮忙分析分析啊补充说明:遥控器使用的是frsky,每次飞行操作距离最远60米最近8米左右。

异常日志:
https://pan.baidu.com/s/1mhKLuSK

网友A:
四个日志档的遥控接收的确都有忽然变 0 的情况,而且是所有通道全部掉到 0
我个人比较怀疑电压的部份,会不会是接收的电压供应不稳?,接触不良?,造成短暂断电?

另外,你的飞控没有设定失控保护,遇到上述情况时当然会瞬间掉下来

最后一个疑问,从日志看来电池电压应该是 3S 电池?,或许你有用第二颗电池?

网友B:
接收机有设失控保护吗?在MP里遥控器校准栏,可以检查开关遥控器前后各通道数值变化。
如果接收机没问题,怀疑就是飞控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日志档的遥控接收的确都有忽然变 0 的情况,而且是所有通道全部掉到 0
我个人比较怀疑电压的部份,会 ...

感谢分析!飞控开始没有设置失控保护,后来在遥控器上设置了失控保护,会在油门低于1000时切换到loiter模式。供电是分开供电的,飞控用的3s电池单独供,动力电池是12s的。不知道飞控会不会记录电压,有可能跟您说的供电有关系,您觉得会不会受到干扰?我不会看什么样的参数是受到了干扰,怀疑受干扰是因为上面有一个日志记录的失控时间跟遥控器丢信号的时间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有设失控保护吗?在MP里遥控器校准栏,可以检查开关遥控器前后各通道数值变化。
如果接收机没问题, ...

感谢您的回答,接收机后来设置了失控保护。再MP遥控校准中,检查各通道数值变化都是正常的,这个飞控装上后,飞行了大概10次左右,4次出现问题,其他时候则能正常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分析!飞控开始没有设置失控保护,后来在遥控器上设置了失控保护,会在油门低于1000时切换到loiter模 ...

失控保护应该飞控和遥控器都要设定
多颗电池的话建议 GND 要接在一起,避免电位差干扰

目前从日志中看不出来干扰,你说的是哪一个日志档的失控时间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应该飞控和遥控器都要设定
多颗电池的话建议 GND 要接在一起,避免电位差干扰

学习到了,非常感谢。对不上的日志例是2016-08-04 11-48-08.log,这个日志第一次差点侧翻时时间能对上,第二次遥控丢信号时间差不多是在81.5,而ATT里实际失控的时间差不多是9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