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一下后三点为啥跑偏,附图

楼主(2016-08-19):
飞机抬尾瞬间,转动惯量由I0变成I1,由于惯性,会产生ΔI的修正,ΔI就会强迫机体偏转

网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factor 螺旋桨的进动效应P-factor

网友:
原来如此!受教了!

网友:
若从机头方向看,螺旋桨逆时针旋转,只计算螺旋桨转动惯量的话,后三点起飞抬屁股一瞬间,飞机会往哪个方向偏转?

网友A:
向各位老司机学习,如何从理论中解决跑偏的问题呢。。。 除了前轮安装内向的方法。

网友:
这个问题真机都没有很好的解决。

网友:
关于后3点跑偏的帖子论坛不少自己找吧

楼主:
左偏航,因为陀螺效应= =

网友:
要想不跑偏  就用前三点

网友:
真机都偏。。。后三点前轮在重心前面,产生不稳定力矩,想象一下垂尾装在机头的感觉就理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向各位老司机学习,如何从理论中解决跑偏的问题呢。。。 除了前轮安装内向的方法。

不知别人怎样,我滑跑起飞的时候会拉着点升降舵,把机尾压在地面,不让尾轮太早离地,不过也不能一直拉着,否则速度没到就飞起来,会失速。

网友:
原来如此,厉害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别人怎样,我滑跑起飞的时候会拉着点升降舵,把机尾压在地面,不让尾轮太早离地,不过也不能一直拉着 ...

失速起飞是问题之一,而且即使是拉着杆也是跑不直的。

网友:
装个陀螺仪就好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失速起飞是问题之一,而且即使是拉着杆也是跑不直的。

试过,稍有效,不能完全直,但是偏的幅度减小不少,而且至少能控制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稍有效,不能完全直,但是偏的幅度减小不少,而且至少能控制住

恩,后三点飞机还分两种,一种是抬头很高的,比如很多二战像真机,还有抬头低的,比如F3A,前后高度比较低,两种类型控制起来也不相同,抬头越高的越跑不直。

网友(2017-07-21):
引用 网友B:
不知别人怎样,我滑跑起飞的时候会拉着点升降舵,把机尾压在地面,不让尾轮太早离地,不过也不能一直拉着 ...

按照你的方法试了,效果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别人怎样,我滑跑起飞的时候会拉着点升降舵,把机尾压在地面,不让尾轮太早离地,不过也不能一直拉着 ...

开始的时候带一点,速度起来,垂尾起作用就好,

网友(2017-08-21):
后三点像真机起飞难,个人感觉反扭是主要问题,翼展1米或者以下的小飞机更明显,我那个T28前三点的一样跑偏,反扭严重,后三点 带一点升降好一点,但是不能多,避免失速,如果是小飞机地面又不好,那么哭吧....

网友C:
我们在草坪上起飞,喜欢后三点,前三点容易栽树。

网友D:
后三点好像能好不少。起飞的时候还是习惯推点升降,然后再拉,不至于失速。

网友E:
有没有定量分析过,进动与 P-factor 效应的影响分别是多少?
另外,有没有考虑过尾流对垂直尾翼的影响;螺旋桨反扭是否会造成前轮受力不一致,从而影响到摩擦力,影响方向?

网友F(2018-09-22):
后三点草坪降落拿大顶

网友G:
前3点用方向自稳陀螺非常好

网友H:
妙啊,作为一个中学生看到公式了,看到示意图了,看懂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