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不知道为什么 尾舵行程量没发校正了。。

楼主(2016-08-19):
如题  换了个控 E.尾舵行程极限校准不了了  怎么校准都是特别小的移动量    也是按照说明书做的  进到E选项  尾舵摇杆打到最右等待MB指示灯闪烁常亮后 再把腰杆打到最左面 等待指示灯闪烁常亮后完毕   完了就是不行。。  哪个大神来看看咋回事啊   是校准的问题吗?

网友A:
你看下控的相关通道的行程和EXP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控的相关通道的行程和EXP曲线。

行程量没问题 都是100    尾舵的貌似没有曲线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行程量没问题 都是100    尾舵的貌似没有曲线吧 ?

嗯嗯,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最后才发现是遥控方向舵设定问题造成调参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最后才发现是遥控方向舵设定问题造成调参不准确。

还是没找到哪的问题- -   郁闷啊。。

楼主:
有大侠遇到过这问题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找到哪的问题- -   郁闷啊。。

那你试试把无关的线都拔掉,然后只连接电脑调参。

网友:
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是上一步设置不对,好像是那个蓝灯6度设置时没确认对。

网友:
不好意思,搞错了,看成是总螺距了,请LZ忽略

网友:
看看十字盘模式是不是H1   既然换控了就不行 先找控的设置对不对

网友:
把尾舵的d/r和exp都关掉试试

网友(2016-10-28):
是不是动了GYRO里面的选项?

网友:
正在学习如何设置MB,准备入手中

网友:
MB确实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