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MB陀螺 尾舵没法校准了

楼主(2016-08-19):
如题  MB陀螺 E。校准尾舵机行程极限的  怎么校准也是没校准之前的形成量   控上的行程什么的也没问题   换了个控就这样了   再换回去也校准不了了

进到E选项 摇杆到最后 灯闪烁后常亮  再到最左面  也是闪烁后常亮   然后退出之后  行程量没变化。。。  来个大神解救我下吧- - 。。在线等~

网友A:
用USB Link连上电脑调整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SB Link连上电脑调整下试试?

亚拓带的MB 没USB口没法连吧   没试过一直是按上面的内个钮调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亚拓带的MB 没USB口没法连吧   没试过一直是按上面的内个钮调整的。。

额。。。我记得MB都有电脑调参数据接口的,你找一副接上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我记得MB都有电脑调参数据接口的,你找一副接上电脑试试。

我这貌似没有啊  只有接舵机的内几个借口  四周貌似没有别的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我记得MB都有电脑调参数据接口的,你找一副接上电脑试试。

是不是有个线从内几个口里接出一个转换成USB的啊?

楼主:
谁知道大概是哪的问题啊  研究半天了  还是不行。。行程量很小  而且动作速度很慢   控上行程量和速度没问题

网友B:
你是否用普通接收机模式,并且插了gear端口,如有,把那根线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否用普通接收机模式,并且插了gear端口,如有,把那根线扯了

是普通模式的  gear端口  是哪个口啊- -  本人小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普通模式的  gear端口  是哪个口啊- -  本人小白。。

就是Mb陀螺仪 有一个端口是aux pit rudder 3根线,过来链接的是gear aux1(pitch) rudder,这个时候,gear通道别接。因为我反正接了之后,就出现你这种情况,那根线是感度线,但是你可以在参数菜单里面设置尾舵感度,所以不需要用gear通道的旋钮来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Mb陀螺仪 有一个端口是aux pit rudder 3根线,过来链接的是gear aux1(pitch) rudder,这个时候,gear ...

好了  太流弊了!  太感谢了   研究一下午   又学习了~~    哈哈  周日出去试试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了  太流弊了!  太感谢了   研究一下午   又学习了~~    哈哈  周日出去试试机~
...

祝试机顺利哈。在地面多检查下补偿方向,和锁尾,我也是新用Mb 没升空,那天遇到了,折腾了好久,因为之前装机我没插gear是好的,这盘装700. 结果弄死识别不到。
后来琢磨哪里不一样。才发现的。。试机小心哈。。这陀螺仪我还吃不准,不过感度通道不插应该没问题,kbar也可以用gear通道调感度,有个选项,勾选之后,可以用
控的旋钮调尾巴。弄的比较硬。但是我从来都是电脑设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有个线从内几个口里接出一个转换成USB的啊?

对!会转成USB插到电脑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Mb陀螺仪 有一个端口是aux pit rudder 3根线,过来链接的是gear aux1(pitch) rudder,这个时候,gear ...

请教楼上老师。我的控是Fu牌的,MB与接收机是SBus接法,那是不是MB的尾舵感度是从遥控里的GYRO SENS菜单调呢?

网友:
如果控里的感度开的过低,比如5.10,行程就会非常小

网友C:
14sg默认感度80,18sz默认感度是0,要留意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sg默认感度80,18sz默认感度是0,要留意这个问题。

0 0这个好像没问题   我用的14mz   按照上面魔油说的  把感度的线拔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试机顺利哈。在地面多检查下补偿方向,和锁尾,我也是新用Mb 没升空,那天遇到了,折腾了好久,因为之 ...

恩恩  周日一定小心下   刚刚换的控  好多参数还要重新设定下  慢慢搞  不着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上老师。我的控是Fu牌的,MB与接收机是SBus接法,那是不是MB的尾舵感度是从遥控里的GYRO S ...

不是老师哈,也是新手,从楼下高手的话里面,我琢磨出1点,就是说,之所以插上gear通道,会影响行程是因为
遥控器有预设的感度,这个感度会发生作用,所以我们如果在参数的某个灯号设置尾感度比如“中“,其实就不需要了,
但是应该有某种方法来规避这种,但是那个说明书很厚,我是没去看,就把这根线扯了。

至于sbus我没有futaba的控,但是我知道他是用单线传送一组信号过去,那么传输的信号是否可以有选择性(比如你选择你的几个通道通过sbus过去)
这样的来讲,我觉得可以避免传输gear通道过去,来回避这个事情,如果需要在遥控器上“实时”修改感度,那么一定要去参考mb plus的说明书
我觉得应该有设置方法,来完美解决这事。我人懒所以没去琢磨了。

网友:
路过的帮顶,顺便水水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