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尾巴炸鸡炸裂了 快修

楼主(2016-08-19):
  上次炸鸡垂尾固定螺丝孔哪里裂了    回到家  棉线+502轻松解决

网友:
不喜欢塑料件。

网友:
现在有一台x3  都不敢飞。炸了配件买不起。

网友:
影响心情  要我就换了

网友:
DIY精神值得发扬,不过直升机的关键部件的DIY还是要谨慎。
我之前也做过类似的手工,结果是以射尾桨告终,其中一枚叶片打到肩膀上,幸亏是冬天的羽绒服,最后只是肿了几天,50级油直呀,当时真是差点儿吓尿了,尾波箱振碎,尾舵机扫齿,皮带受损。。。

网友:
再上多一层厚厚AB胶,保险点

网友:
不差这点配件钱,炸鸡损失更大

网友:
棉线加502的强度杠杠滴,我今天也炸了,修的很难看,其实尾波与尾管再来一个螺丝固定就更稳了,我加固的主要是尾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螺丝孔废了吧

网友B:
棉线+502效果刚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螺丝孔废了吧

一开始以为螺丝孔用来咬合尾管的,拧大力结果滑了,又错上加错用螺母加长螺丝,结果直接裂了,其实它就是固定尾垂的,加了一颗螺丝穿透尾管,现在很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棉线+502效果刚刚!!!

f3p.舵机拉杆  就用棉线+502

网友:
引用 楼主:
f3p.舵机拉杆  就用棉线+502

也玩过超重的F3P,所以知道些!

网友:
滑丝的螺丝孔可以用螺丝带点塑料屑拧进去,在螺丝屁股用络铁加下热。

网友:
棉线502大法好这么好。

网友C:
太麻烦,买一个固定煤气管那种加紧箍搞定,不大不小正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麻烦,买一个固定煤气管那种加紧箍搞定,不大不小正合适

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