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问模友们k110原机控如何设置各种参数飞得最好

楼主(2016-08-19):
感觉原厂参数只适合新手飞悬停,把3D模式打开,飞机全油门因为螺距不对连起飞都困难,各位模友是怎么设置的,拿出来晒晒吧,俺也学习一下

楼主:
原厂数据把3d模式打开把油门回中,也不是零螺距

网友A:
调节连杆长度,或者调整6通道中立点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连杆长度,或者调整6通道中立点都可以
好的,谢谢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