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F3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6-08-20):
新F3飞控,连不上电脑,就刷了固件,固件刷的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u013636775/9470934的,在线加载加载不了,短接boot成功刷写后蓝灯常亮,红灯先两次慢闪,再两次快闪循环,拔掉短接线重新接usb,还是连不上

网友:
红灯先两次慢闪,再两次快闪循环
这个现象是陀螺仪连不上主控,一般是陀螺仪有问题,或炸鸡引起的虚焊
程序会进入锁定状态,不再正常运行,当然也就不能连接PC调参

楼主:
我返厂维修了。。。新的飞控,没炸过。有问题卖家会给个新的来

网友A:
我也是连接不上电脑调参,怎么BOOT ,请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连接不上电脑调参,怎么BOOT ,请问一下

飞控上有boot的两个焊点,用导线把两个连起来,连上电脑,选你要刷的固件,刷固件那里选    无重复序列   和   手动波特率   就能刷固件了,刷完断开usb,拔下连接boot的线,再连usb就算刷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上有boot的两个焊点,用导线把两个连起来,连上电脑,选你要刷的固件,刷固件那里选    无重复序列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