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百米自由落体,喜闻乐见的炸鸡了,那就问个问题吧!

楼主(2016-08-20):
我昨天飞机升的特别高,然后油门最低往下俯冲,过了3秒飞机感觉忽然就像没有air模式一样,失去动力直接掉地上了,是不是我设置的3秒飞控自动上锁导致的?我的意思就是在空中如果我油门最低保持三秒,飞机会不会根据我飞控里的设置3秒自动上锁了?f3飞控已经设置并开启了air了!

网友:
大写的疼啊

网友:
全国人民发来慰问电

网友A:
才3秒上锁啊。。

网友:
在天上飞的,总归要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3秒上锁啊。。

你的意思是设置个10秒啥的时间长点?

网友:
设置按钮开关锁

网友:
建议飞机开启怠速,AIR无所谓,必须设置一个通道单独解锁设定一个开关。很方便
电池赶紧扔,这种状态的电池保不准什么时候内部短路就烧起来了。

网友B:
在天上不能再次解锁么?

网友:
甘肃人民发来贺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设置个10秒啥的时间长点?

长一点也没什么坏处,不然解锁了和别人吹水几句又要重来。。也可以用开关解锁,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天上不能再次解锁么?

没有那个反应速度啊……

网友:
眼珠子都炸没了。

网友:
白瞎身上背的这条狗了。

网友:
又学到一招,得先轻装上阵练习自由落体

网友:
狗好痛啊,眼都炸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天上不能再次解锁么?

肯定不行啊,姿态都不对,时间也不够。

网友D:
狗3没了吧  我就想说 既然玩airmode 就不要摇杆解锁了  设一个通道开关来解加锁 airmode 用一个两段开关 飞上天才开 落地之前关airmode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行啊,姿态都不对,时间也不够。

0.0我刚才特意试了一下,倒过来拿着还真的无法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狗3没了吧  我就想说 既然玩airmode 就不要摇杆解锁了  设一个通道开关来解加锁 airmode 用一个两段开关 飞 ...

狗3妥妥的没了,都开不了机了,脑瘫了!

网友:
广东人民发来贺电

网友E:
楼主分析的没错,如是打杆解锁,那个上锁时间是有效的。通过开关解锁不受时间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分析的没错,如是打杆解锁,那个上锁时间是有效的。通过开关解锁不受时间控制。

谢谢啦,自己傻逼了!

网友:
超底空飞行的好处就是不用摔这么狠,一看情况不对可以紧急降落。

网友:
狗3还有救,某宝上有镜头卖,二百多原装。

网友:
太惨了,再接再厉,兄弟

网友:
炸的够狠的。。。

网友F:
死狗出我吧

网友:
看样子以后都要装降落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死狗出我吧

你要死狗干啥呢?都开不了机了!

网友:
够惨,几天后又是一套新机。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先邪恶下,坐等楼主发狗3殉职前的录像。
另外问下,如果用开关解锁就不会有自动上锁的情况了吧。感觉空中如果上锁在飞机不平的情况下应该解不了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