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悲催的经历

楼主(2016-08-20):
在楼下用K110飞了四电,回家一看旋翼头浆夹的螺丝松了,为了以后不松就拆下来加了点螺丝胶,没想到螺丝胶起效太快,还没来得及拧紧就拧不动了,把螺丝都拧滑丝了也没拧紧,加热也不敢旋翼头是塑料的怕烧坏,,,,,,,,,请问各位模友有什么好办法吗,,,,,,跪谢了。

网友:
你用的是 螺丝胶还是  502啊 螺丝胶 起码要 几个小时才能出效果

网友:
肯定不是螺丝胶,如果是那也是假冒伪劣产品

楼主:
那怎么拧不紧呀,正规航模淘宝店买的

网友:
螺丝胶没那么快凝固。

网友:
502螺丝胶!

网友:
想办法弄断  废一个横轴

网友:
有的螺丝胶确实起效快,只能想法用钻头把螺丝破坏了,损失一个横轴。。。

网友:
直接锯断换螺丝。而且要对角线法则,另一根也一起换,换以前放上天平看看两组螺丝重量平衡程度。

网友:
奇葩螺丝胶

网友:
你用的是502吧

网友:
螺丝胶厌氧的不会那么快的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找到原因了,是浆夹轴承坏了,怪不得拧不紧呢,已经拧到头了,我还以为是螺丝胶粘住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找到原因了,是浆夹轴承坏了,怪不得拧不紧呢,已经拧到头了,我还以为是螺丝胶粘住了呢

解决了就好。同时还了解了螺丝胶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