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帆船拉索材料

楼主(2016-08-20):
帆船拉索原来用风筝尼龙线不到两年都老化断了,请教各位用什么线比较好?

网友A:
找--大力马,钓鱼线,线径或公斤数就看你的船大小了

网友:
我用的7股组成的0.4mm包塑钢丝绳+8.0号大力马编织线,钢丝绳加花篮螺丝用于侧拉索,钢丝绳加大力马用于后拉索希望参考

网友:
塑包钢丝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买了八编大马力钓鱼线,具钓鱼者说该线抗老化性能好。

网友(2017-04-25):
我也準備換繩索

网友B(2017-06-08):
引用 网友A:
找--大力马,钓鱼线,线径或公斤数就看你的船大小了

哥们,问下风筝线凯夫拉可以吧,我觉得比大力马还好。家里还有800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们,问下风筝线凯夫拉可以吧,我觉得比大力马还好。家里还有800米。

可以用啊。省钱为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啊。省钱为主啊。

下次试试,我的是4编制,有点点粗。不过绝对比大力马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次试试,我的是4编制,有点点粗。不过绝对比大力马结实。

其实差不多,大力马跟凯拉夫的磅数差不多,主要是大力马的熔点低,不会发生割喉事件……

网友:
一定要选8编的大力马,滑顺。

0.5mm线径  40公斤拉力够 1米级船用了。  0.36mm 25公斤左右够 RG-65用

网友:
明白了,那还是大力马吧,我那个是粗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