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关于精灵4使用中的一些问题,请朋友们支持一下,谢谢

楼主(2016-08-20):
终于下手P4,不容易呀,纠结了好久,这几天试了下,有几个问题请教下大家:
1、宣传称飞行时间28分钟,但是我3块电池每次都是15分钟就30%的电,难道官方宣传的与实际飞行有将近一半的误差吗???
2、相机M模式下,快门最慢到30,不能够再往低了调节,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样拍夜景的时候空间不大呀
3、可以拍4k 30帧,居然2.7K下最高也是到30帧,强烈要DJI开放2.7K模式下到60帧吧。。。。。这也太坑了。。。
4、DJI Go中的地图我现在还没搞明白有什么作用???不知道能否关闭,目前没找到

5、日本手遥控器,油门自动回中不知道是否可以取消?估计这个要动遥控器的机械配置了吧
6、有时候明明高度在3MM,最后报告的是-3米,是不是需要校准指南针还是??定高不是靠指南针呀。。。。。。。

目前想到就这些,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老精灵用户了,试着帮你回答一下吧:
1.标称飞行时间是在没有风、不开摄像、照相和其他辅助设备的情况 ...

谢谢兄弟详细的回信,从手机上回复这么多不容易呀,赞一个:
1、明白了,我是在录像的时候计算飞行时间的,搞错了概念,我知道实验室与实际是有区别,但DJI应说清楚是在没有录像的时候的飞行时间,我实际上在没风,高度5米的悬停的时候计算的时间;
2、今天明白了,拍照的时候可以慢到2秒,而视频最慢是30秒
3、我觉得应不是发热与芯片处理能力的问题,4K下可以30帧,2.7K60帧从技术上来讲应没有问题,1080P我觉得清晣度还是不够;
4、地图明白它的重要性了,非常感谢
5、油门回中这个只是习惯性问题,问题不大;
6、每次都校准?我买来后没校准过一次,呵呵,下次一定要记得了;
实际上我是专业的飞手,也搞过专业的职业航拍,从大的800级别的直升机到六轴、8轴,要玩转这个小习机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学习;

另外请问下:指点飞行中,飞行高度如何指定?只能靠遥控根据图传去手动控制吗?

这次感觉DJI的说明书还是不够详细,目前要玩转这个智能跟随还需要技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老精灵用户了,试着帮你回答一下吧:
1.标称飞行时间是在没有风、不开摄像、照相和其他辅助设备的情况 ...

再请问下:
我有朋友说“指南针校准,是校准地磁”,与定高没有关系,精灵4的定高是依据气压计吧,在高度不超过多少的时候,是靠超声波吧,这样说,难道是我的气压计有问题????

网友A:
原来遇到了航拍前辈了,久仰!
指点飞行我还没有尝试过,所以还不能帮助你,不好意思。
指南针校准,事实上就是根据地磁确定飞机的机头指向,由于受环境影响,指南针经常产生误差,累计误差达到一定程度,飞机就容易出现问题,这就是我提醒你每次飞行前需要做校准的原因。精灵的定高主要是用气压计测算的,超声波和gps测高我不确定是否在同时使用。如果你的飞机每次都高度不准,那就有可能是气压计的问题了,偶尔一两次,我想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B:
-3M大概是卫星颗数变动引起的,颗数越多定高越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遇到了航拍前辈了,久仰!
指点飞行我还没有尝试过,所以还不能帮助你,不好意思。
指南针校准,事实上 ...

恩,谢谢,那估计就是气压计出问题了,这可是新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3M大概是卫星颗数变动引起的,颗数越多定高越准

卫星都有12呢,有可能是气压计出问题了,这可是新的呢

网友C:
定高有很大机会只看气压计.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试频, 但是以精灵3做测试.(但作者说精灵4也是一样)
他先把飞机放在地上的一个密封玻璃箱里, 再把箱里的气抽出来, 把箱里的气压低于正常地面气压
在dji go画面可以看到高度一直往负数跑, 最后他以差不多-400米的高度打开玻璃箱, 显示的高度没有即时回覆正常, 还是-400米..
他把飞机升起, 数字开始向零米上升..最后他的飞机是飞到500米的限高, 如果他测试理论正确, 最后的高度应该在900米.
有兴趣的飞友们可以找一下试频看看...标题好像"破500米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高有很大机会只看气压计.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试频, 但是以精灵3做测试.(但作者说精灵4也是一样)
他先把飞 ...

气压是随高度上升而下降的,你说的玻璃箱体内气压低于外面气压,飞行器应该是显示高度为正数的,而不应该是负数吧,不知道是你表达错误还是物理概念错误。

网友D:
默默的飘过~买背包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默默的飘过~买背包可以找我。

昨天校准好IMU和指南针后正常了。。。谢谢大家
背包已买,后来发现太重了,估计也很少用,还是目前DJI随身带的这个可以,只是不能够背,另外只能放3块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默默的飘过~买背包可以找我。

有那些背包?

网友:
大疆系列,您需要的我们都有。

网友:
它是以起飞点的高度作为0米!如果你飞到起飞点一下就是负几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老精灵用户了,试着帮你回答一下吧:
1.标称飞行时间是在没有风、不开摄像、照相和其他辅助设备的情况 ...

楼上说的基本都对, 你M档应该是在视频模式下 最低进行了限制的,  在拍照模式下可以到几秒的。  还有第6点  ,指南针的问题是大疆误导了大家的一个老话题了,  指南针只需要你再开阔环境下面校准一次,  以后飞行的时候发现指南针异常99%的情况说明这地方不适合飞,  不是你在那边一直校准指南针能解决的。
  这种情况你就换一个地方起飞最稳当。  如果真校准的话有可能你确实在这边吧指南针校准正常了,但是一起飞,飞到空中又可能指南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