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开箱组装]GEPRC大猩猩TX4穿越机/乾丰MAVERICK24A/致盈2204 2700KV/FOXEER1190

楼主(2016-08-21):
[FCF开箱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 GEPRC TX4 穿越机架简介 =====
  • 正X机型 , 3K碳纤 , 180轴距 (另有210/230选择)
  • 一体4mm机臂 , 鱼尾设计马达底座
  • GOPRO同类型通用相机座 , 可调20-50度
  • 专為 FOXEER/RUNCAM FPV镜头安装设计 , 可调最大60度
  • 10颗WS2812B一体灯板 , 可接飞控或独立运作
  • 分电板 BEC 5V/3A ,12V/500mA XT60插座
  • 电池保护底板
  • 净机重量 92g

== 其他组件清单 ==
  • RCINPOWER 致盈 G2204 2700KV 无刷马达
  • GEMFAN MAVERICK 24A 电调
  • F3飞控刷BATEFLIGHT
  • Foxeer 1190 (内置OSD电压显示) FPV镜头
  • 迷你 600MW 5.8G 图传
  • DEVO RX716 PPM 2.4G 接收器
  • GEMFAN 4040 PC 三叶浆
  • 4S 1300-1500 电池

== 相关帖 ==

{FCF新品开箱}GEPRC/格普 TX chimp 大猩猩 穿越机架

=======================================================
GEPRC/格普 GEP-TX5 chimp 大猩猩 全碳纤竞速穿越机架 可调镜头
RCINPOWER致盈动力G2204 2300KV QAV穿越机暴力无刷马达竞赛电机
乾丰模型 MAVERICK-24A 野牛系列 多轴专用无刷电调 32位处理器
乾丰模型 4040 三叶桨 平头桨 Bullnose PC材质 四轴多轴螺旋桨
=======================================================

楼主:
今次装的是GEPRC大猩猩 4吋桨180的 , 型号叫 TX4

先打磨板子及封边 !!!
GEPRC 的板子不错的 , 一体板带倒角 ,
切板效果好 , 所以可以不用锉刀 ,
要求不高的 , 直接171封边就可以了

今次我只用打磨纸进一步把边角磨滑点点就上胶
水晶边效果明显 !!!

开始装机 , 下置电池 , 先上电池带 , 再上分电板

先弄动力部份 ~ 电调用最新的 GEMFAN MAVERICK 24A

今次 MAVERICK 24A 是最新版 , 硬件有少少改动 ,
最重要是带最新2.1固件 , 改善数据的稳定性及一些优化
配合最新的2.1软件更可改啟动声音 , 好玩
新软件可到乾丰官网下载 http://www.gemfanhobby.com

马达用 RCINPOWER 致盈 G2204 2700KV , 4吋用高KV最爽

马达线顺接 , 转向可在电调软件更改 !
信号线1条 , 不用地线 , 因电调及飞控都在分电板取电 , 已共地

电调焊上分电板
马达有分正反转自锁 , 安装上机臂时弄清楚转向

前方的一对电调焊线要留意 ,要在镜头侧板及分电板之间穿过去

4组电调焊好了

XT60插座向下 , 习惯先通电试试所有焊点及BEC有电没有

為方便组装 , 先弄好电池保护座及先上电池 !
机架及电池保护座都有防滑垫 , 不怕暴力飞电 !

电池保护座带厚厚的脚架棉 , 高度刚刚好 ,
升降都稳稳的 , 亦可保护电池线不易磨损 !!!
**图中是花牌 1300 4S 50C

上飞控前 , 分电板焊好所有线 , 包括 :
5V>飞控 / 5V>尾灯 / 12V>图传 / VCC>飞控VBAT及FOXEER1190 的OSD电压显示

F3飞控 , 焊好4条电调信号 及VBAT , 接上BB

接收用DEVO 716 PPM , 最近几台穿越机都用 , 又细又轻 ,
有外国大草地测试贴地最远800米 , 算不错 !!!

接收固定在飞控上
接LED尾灯 , 直接5V独立控制 , 有长亮/闪及爆闪

镜头用FOXEER1190 ,  内置OSD电压显示 !
所以可直接输入 5-22 V
但因為同电调同一电路 ,好大机会有干扰 !
所以说明书说明了, 可在镜头底板直接焊线去主电力 ,
原来供电位置可用BEC12V , 就解决干扰问题 !
底板焊点很小 , 小心 !

FPV镜头及图传都安装在上层架 , 图传是普通 MINI 600MW
图传镜头线接好 , 準备安装

FPV镜头安装位置只适合FOXEER/RUNCAM等用外壳固定0既镜头

镜头在图传取电 , 图传接到分电板12V ,
另外1190 0既OSD电压线驳去F3 0既VBAT

又装好一台穿越机了 !!!

FPV镜头最大60度 , 多快都没问题

GOPRO同类型通用相机座 , 可调20-50度

鱼尾设计马达底座 , 炸机可有限保护电机之用

上桨 + 天线 + 电
前置BB的好处 , 1190 有录音 , 飞得远远都能透过地面图传听倒BB响

今次试用 GEMFAN 4040 3叶平头桨

LED 选用了5V独立运作 , 有4色 + 长亮/慢闪/爆闪 效果

机身小巧 , 但佈置没困难 !

下置电池配电池保护底板 , 可暴力降落了

正X机架 ,
一直喜欢180的小巧及暴力 , 所以今次选了TX4 , 4吋桨 180 轴距

有空去试飞 , 之后再分享其他软件设定
谢谢支持 !!!

楼主:
== 软件参调分享 ==

20161021更新 :
BF2.91 / 4040BN*3 / 4S1300-1500 70C

网友:
法师傅大神

网友:
支持支持,我也要装一台!

楼主:
装机分享已完整上载 !!!

重 303克

有空去试飞 , 之后再分享其他软件设定
谢谢支持 !!!

网友:
有是一次教科书般的装机

网友:
板子上胶是什么的胶,如何来上,求传授

网友:
3M1mm硅胶防滑垫

网友:
深度好文,期待更新

网友:
法师傅,想问下,LED接飞控哪个接口?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大猩猩和XR220,哪款更好些?我看中大猩猩的电池保护板。

网友:
看来我也要来一台。

网友:
能给个bb响链接吗,有没低电压报警

网友:
法师哪去啦?你的bb是采用直接焊到飞控吗还是单有线接

网友:
看了你的文章,我也在装这台机,望多指教

网友(2016-10-20):
镜头的电压线就是VSEN 是接F3正极还是负级?

楼主:
== 参数分享 - 20161021 ==

加速轻鬆 , 满油FREESTYLE升力满意 , 急转弯不掉高度

BF2.91 / 4040BN*3 / 4S1300-1500 70C

这款DALPROP 4040BN*3 水晶, 听说只卖外国 , 找朋友代购的!
水晶桨 , 不易断 , 同样暴力中带稳定性 , 不错 !!

同时发现GEMFAN野牛电调在10月1日推出了最新参调软件 V2.1.3
过2天我会更新试试 ... 到时再分享一下

http://www.gemfanhobby.com/Product/Mating/Zh/c3c124dc-e04f-4a02-adb5-a47400b293c3

网友A(2017-01-31):
电机装3颗螺丝是什么讲究

网友:
一次教科书般的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装3颗螺丝是什么讲究

一般都装3颗螺丝可以了 ! 不用螺丝胶都不掉螺丝的
最近有些机架 , 只可装2颗螺丝 , 都没问题 !!!

网友(2017-04-20):
【GEPRC/格普 GEP-TX5 chimp 大猩猩 拍下送大礼包】,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http://c.b6wq.com/h.UI4xTD?cv=O6QxZt9NKD8&sm=b1ae8c,或复制这条信息¥O6QxZt9NKD8¥后打开手机淘宝

网友:
大猩猩还是这家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