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新手路线问题

楼主(2016-08-21):
飞过塞斯纳和飘飘,现在想追求速度与机动性,进阶像真战斗机或者涵道机,想问问FMS80厘米翼展系列好飞吗,或者64涵道,老鸟们有没有什么推荐

网友A:
FMS80厘米的千万别卖,反扭巨大,很难很难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S80厘米的千万别卖,反扭巨大,很难很难飞

求推荐,要求好飞速度偏快就行

网友A:
70mm函道的T45是函道的入门机型

网友:
桨机可以考虑FMS的P51运动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mm函道的T45是函道的入门机型

天盛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盛的可以吗

没问题

网友B:
fms不是有个复仇女神么,160km每小时,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s不是有个复仇女神么,160km每小时,应该够了

我淘了一架FMS绝版的1100mm地狱猫PNP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淘了一架FMS绝版的1100mm地狱猫PNP

这个也好飞,我入魔飞的第一架飞机就是fms的f6f,只要注意转弯的时候油门别太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好飞,我入魔飞的第一架飞机就是fms的f6f,只要注意转弯的时候油门别太小就可以了

了解,多谢

网友C:
艾尔飞70涵道F22不错,64的话,听说阵风和j35不错

网友D:
我也是新手,新入的t54和f16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新手,新入的t54和f16还不错

我听说F16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艾尔飞70涵道F22不错,64的话,听说阵风和j35不错

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好飞,我入魔飞的第一架飞机就是fms的f6f,只要注意转弯的时候油门别太小就可以了

电池仓感觉好蛋疼,你放的多大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仓感觉好蛋疼,你放的多大电池

2200的,可以用魔术贴,但是我没用,因为刚好可以卡住,电池仓门比较容易掉,要想办法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0的,可以用魔术贴,但是我没用,因为刚好可以卡住,电池仓门比较容易掉,要想办法固定

我塞不进去啊,电调是粘在上面还是边上,求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塞不进去啊,电调是粘在上面还是边上,求解

电调塞进机头,电池仓就放一个2200的3s电池,电调别放电池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塞进机头,电池仓就放一个2200的3s电池,电调别放电池仓

解决了,谢谢你,改天试飞最近天气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塞进机头,电池仓就放一个2200的3s电池,电调别放电池仓

我忘记安碳杆了!才发现有个碳干掉在箱子里了!直接用泡沫胶把机翼沾死了!好怕飞到半空解体啊不敢飞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忘记安碳杆了!才发现有个碳干掉在箱子里了!直接用泡沫胶把机翼沾死了!好怕飞到半空解体啊不敢飞啊! ...

拆了,不装碳杆挺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不装碳杆挺危险

掰不下来。。。马虎了,飞不了当摆件吧,待会把舵机电调拆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掰不下来。。。马虎了,飞不了当摆件吧,待会把舵机电调拆下来。

试着飞看,他的机翼根部粘好的话强度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着飞看,他的机翼根部粘好的话强度还是可以的

好吧我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着飞看,他的机翼根部粘好的话强度还是可以的

首飞成功,飞了五圈航线,为了安全还是决定不再上天。教训啊,马虎不得。飞回飘飘了,攒波钱再入一架,我看迪乐美家的二战机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飞成功,飞了五圈航线,为了安全还是决定不再上天。教训啊,马虎不得。飞回飘飘了,攒波钱再入一架,我 ...

检查看有没有松动,如果没有就可以继续,没事,二战机还是fms的舒服

网友E:
先飞飘飘,再飞飞翼的潘多拉,就可以飞二战机了,此后想飞涵道入手屹立64T45,飞好了就可以飞致胜V3版90毒蛇;想玩油机可先飞好二战机!1米1翼展以上的,T28、P51、P47不错,F4U,P40慎入,这些飞好后上油机买广东炫丽的40级十字军,之后想进军运动机可选阿波罗50或70!油电均可,想进军像真油机!可选建广模型的50级T28,配三叶四冲FS7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飞飘飘,再飞飞翼的潘多拉,就可以飞二战机了,此后想飞涵道入手屹立64T45,飞好了就可以飞致胜V3版90毒 ...

很详细,您提到的每一款飞机我都在淘宝上了解过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