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ation固件刷机D7E之后完全不会调了,求大神给隔7E的说明书....越详细越好。

楼主(2016-08-21):
找了一个说明书是D10刷机的,看了半天和D7不一样啊。连基本的怎么调开机3通道(油门)调到-100怎么调都没有啊。现在控是搞定了。但不会用,急呀!求指导.........谢谢谢谢...

网友A:
百度文库里有的,免费下载!

网友B:
校准遥杆后两个遥杆必须都中立再按“ENT”键,因为油门默认是-100到+100的,如校遥杆后将油门遥杆拉到底就只有0到100了,开机就会報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文库里有的,免费下载!

百度文库里面的说明书是D10的,而且讲得不够详细。我小白一枚。需要需要详细了解怎么设置通道映射,怎么调整底层混控之类的理解方式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遥杆后两个遥杆必须都中立再按“ENT”键,因为油门默认是-100到+100的,如校遥杆后将油门遥杆拉到底就 ...

怎么设置其他通道?我已经加改了4个多段开关。以及怎么设置混控.完全没有说明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其他通道?我已经加改了4个多段开关。以及怎么设置混控.完全没有说明啊

你既然能在本坛找到刷机方法并顺利刷好,就应该看到同文的设置说明的。怎么可能没有呢?你搜一下。
这个问题太大,人家早有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既然能在本坛找到刷机方法并顺利刷好,就应该看到同文的设置说明的。怎么可能没有呢?你搜一下。
这个 ...

还真没有详细的说明,可能这个固件玩的人太小众了吧。确实不好搞。

网友C(2016-10-30):
我也在找d固件混控教程,模友们帮帮忙吧,谢谢了

网友(2016-11-30):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找d固件混控教程,模友们帮帮忙吧,谢谢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2131&extra=&highlight=Deviation&page=2   我也在找,刚刷G固件,这个比较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