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显示器或者液晶电视是否是雪花屏

楼主(2016-08-21):
请教下高手:电脑显示器或者液晶电视是否是雪花屏,想用来作为地面显示器,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看看你的电视是否在菜单里面有关闭蓝屏的功能,有的液晶显示器有HDMI接口,可以做悟或者精灵3的外接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