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波伞齿这里可以前后滑动2mm,诸位前辈这怎么调整啊?

楼主(2016-08-21):
就是图片里面拍的这样的

网友:
装机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垫片

多大的垫片啊?

网友:
有专用的垫片,找找看吧,尾伞齿间隙调整垫片啥的,搜搜看

网友:
楼主这样的情况需要用垫片调整伞齿间隙,调到没什么阻力,用手转动大奖看尾桨顺不顺畅,希望能够帮到你,(伞齿垫片卖直升机配件的店都均有售的)

网友B:
传动齿调节片
用这个,飞越,富丽均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动齿调节片
用这个,飞越,富丽均有

楼主:
谢谢诸位前辈,二飞已炸,配件按诸位讲的去买了,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两种办法  1  加垫片 2  先把轴承装好,调节好位置,做记号,然后用502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