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BBY 的续航时间问题

楼主(2016-08-21):
dobby充电完成 绿灯亮。此时的电量没有完全充足。一开机 立马掉至80%。本人试了一下,也就差不多7分钟左右吧。经过思考摸索,进行3步充电法。1.首次充到绿灯亮,取下电池放一边,让他休息1~2小时。2. 然后再次充电,插上后又是红灯,等他充到绿灯亮取下放一边,哪怕停充一晚上。3. 再次充电至绿灯亮。这下基本充满了。我基本可以飞9分钟左右。而且开机也不掉电。关键是停充的时间要长点。重复冲,是多充电流。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9分钟战绩不错啊

网友:
学习学习...只要跑的时间长,都可以借鉴的!!

网友:
差2分钟,牛瓣

网友A:
拍照和视频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照和视频怎么样啊?

拍照是没话说 由于是软件减震 视频就差点了。

网友:
楼主的做法其实是逐步提升充电终止电压,建议测量一下最终的电池电压,若超过了4.2伏那是不可取的!今天你飞了9分钟明后天就没那好事了。延长飞行时间正确做法是减重,但成品机基本也到头了,余地很小。

网友B:
你好,请教个问题,你的模型手机上显示飞机图像延迟如何,我的感觉有5秒的延迟,不知道你们的如何?

楼主(2016-09-21):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个问题,你的模型手机上显示飞机图像延迟如何,我的感觉有5秒的延迟,不知道你们的如何?

基本看不出

网友C:
我也弄了一架。就这么个小玩意,居然五环内还禁 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弄了一架。就这么个小玩意,居然五环内还禁 飞?!

帝都的威力,称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弄了一架。就这么个小玩意,居然五环内还禁 飞?!

有办法 破解的 。。。

在 GPS模块 与 主控:之间,自己搞个 单片机
对 GPS数据 进行 坐标变换,应该好理解吧。。

让DOBBY 觉得 这是 公海上飞。

网友(2016-11-22):
要是续航能突破十分钟就好了

网友:
本来就应该突破12分钟以上的小机续航能力,多比发高烧用了一部分能量。升空效率低。电能量小。3个因素加了,就成8-9分钟玩具飞机了。某宝上的玩具飞机都在8-9分钟范围的。所以专业厂的产品真不应该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