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连接TFR8遥控动杆没有反应,求助!

楼主(2016-08-21):
我都按照教程设置了,包括设置了UART3的RX输入,飞控的SBUS输入类型。我拆掉了TFR8的针板只焊接了SBUS三条线到飞控的UART3的+、-、RX。用的是14sg的多旋翼模式。接收机单独测试过电机转向所以排除故障,正常对码,绿灯常亮。实在想不出有什么问题了,可是动杆还是在飞控里没反应。现在就差这部分的调试,无法继续了。求助论坛的朋友!

网友:
試試用直升機模式,我也是Futaba, 不知為何用多旋翼不能用直升機則可。

网友:
14sg有多旋翼模式吗……怎么没找到

网友:
遥杆行程对好了吗?我的D7E也是这样。后来看教程就对摇杆行程,优酷搜   KZ005   这是一系列的f3飞控教程,去研究吧

网友A(2016-12-24):
大神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求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求接,谢谢

仔细排查接线,然后万用表测一下应该接通的地方是否接通。如果确认不是软件设置问题那就是硬件接线问题。我最后发现问题是:我焊接接收机的时候用的是另一面的焊盘,但是正反两边不通,所以会这样。
总之仔细排查,每个人遇到的问题都可能不一样。

网友:
上电了没有

网友:
同样也是解锁问题我的也没搞定,都设置好了按教程就是解锁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排查接线,然后万用表测一下应该接通的地方是否接通。如果确认不是软件设置问题那就是硬件接线问题。 ...

好的 ,谢谢谢谢了。软件上的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