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3S常常失控

楼主(2016-08-21):
一车一船饱受其苦。危险啊

网友:
你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并反馈这个使用问题给我们。
因为遥控器与接收机之间是靠无线信号传输的,所以接收机安装方式及外界环境等因素都会对信号质量产生影响。
建议你先做以下排查:
1、检查周围是否有WIFI信号,WIFI信号对无线信号传输也会造成影响。
2、开阔地信号会好些,狭窄室内信号由于反射会差些。查看周围是否有变电站、高压线、铁门、墙面等容易对信号传输产生干扰的因素。
3、安装接收机时尽量保证天线笔直,否则将会减小有效控制范围。
4、接收机天线应该尽可能远离金属导体和碳纤维。

关于这个问题如果还有其他疑问,欢迎咨询我们的售后工作人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