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飞航线怎么设参数?

楼主(2016-08-21):
如题,前不久买了架亚拓600,买模型的告诉我。正负螺距各12度,因为我还没到飞3D的程度,所以炸鸡不下十几次了。都是配件换上去,还没飞起来就一头栽下去了。想请教各位大神,如果我想调成飞航线,怎么设置参数?

网友A:
还是先飞模拟器吧,然后拿个450练手。600级不仅配件贵,对新手来说也有一定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飞模拟器吧,然后拿个450练手。600级不仅配件贵,对新手来说也有一定安全隐患!

是,我后面又入手了450,也同样想调成飞航线。

网友A:
似乎600的尾管有点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600的尾管有点弯了?

是刚炸鸡,连电调都烧了。

网友:
你提的问题,说难并不难,但也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谁帮你装的飞机,还是直接问他吧。

楼主:
飞机是我自己装的。

网友:
楼主的心情我十分的理解,但还是建议多多练习模拟器和潜水论坛装机贴,哈哈😄,因为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基本就是调整螺距曲线 (-3,0,+2,+5,+7) 油门曲线(0,45%,55%,75%,85%)

+2 和 55%的油门对应的
我也是个新手,刚会左右悬停对面悬停还在练习中,还不敢航线
但是自己模拟器飞过还行,在我看来一开是你就需要个比较少的负螺距并限制正螺距的最大值
中点55%的油门输出能提供足够的动力

网友:
如果你容易炸机 连悬停你甚至可以不要负螺距 总之飞到感觉没压力 然后慢慢增加各种动力就对了

网友:
楼主四面和自旋过了没?万一飞航线自旋你就惨了,搞不好飞机向你冲过来

网友B:
飞起来就炸 和你设置没关系

网友C:
螺距-2~+11,油门0~100,其中油门杆中位的时候,螺距是5.5度左右,然后微调油门曲线使飞机刚好能悬停。

网友:
飞起来就炸 排除调试问题,那就是你基础 跟本不过关,你先把四面旋停练好,在学会如何控好高度,在去飞基础航线,3D曲线一样飞航线,老炸机跟你怎么设航线参数没关,好好练基本功。

网友:
不会3D不需要太大副螺距,-3即可,把特技模式改为熄火,新手只保留普通模式和熄火模式即可

网友:
飞起来就炸,描述的不清晰,是因为悬停不住还是有副螺距降落时候太重?

网友:
450参数,仅供参考:
螺句-2    0     10
油门0   60一条线,定速
或者0    61.5    100,中间柔和过度,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起来就炸 和你设置没关系

网友D:
请问楼主450是什么机型号

网友:
看着也晕,拿600直接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450是什么机型号

飛越450是也!練習模擬器!
由小至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螺距-2~+11,油门0~100,其中油门杆中位的时候,螺距是5.5度左右,然后微调油门曲线使飞机刚好能悬停。 ...

这个怎么调,调不出来啊

网友:
我别的不说,你现在这底子,飞600已经很过分了,然后dfc拉杆十字盘球头还用外孔,你是真不要命,还是想暴力个淋漓尽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怎么调,调不出来啊

多多学习一些入门帖,尤其是新手教程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