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固定翼简单混控

楼主(2016-08-21):
先谢谢抽空帮助在下的兄弟们
          新手刚入su27。 2舵机的。 但是真心对混控一窍不通!  升降和副翼分开动!     怎么设置升降2个一起动。  副翼分开动

控是  futabaT14SG。  谢谢了

网友A:
天地飞我就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我就教你

多谢

网友:
没用过混控的路过

网友B:
极端啊,XXD全套配14SG,唯一可以和你匹敌的是我见过一哥们 大八轴配俩FSi6 一个飞飞机 一个控云台 ,问他为什么不换控  他说从入魔开始用顺手了

网友C:
这个是叫三角翼混控,我忘记了再那个菜单了,,你在说明书里面找找。  三角翼混控, 副翼  升降,  如果两个都错舵,把升降和副翼的正反设置调下,如果一正一反,对调副翼升降通道的信号线。            好像是 选择副翼,的那个菜单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端啊,XXD全套配14SG,唯一可以和你匹敌的是我见过一哥们 大八轴配俩FSi6 一个飞飞机 一个控云台 ,问他 ...

真不是极端!
这机是买来消遣的!朋友介绍说便宜控用来飞直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叫三角翼混控,我忘记了再那个菜单了,,你在说明书里面找找。  三角翼混控, 副翼  ...

先谢过!我试着找找!但是futaba的说明书真心坑

网友D:
linkage menu 里,model type里,wing设置成flying wing,2ali就是三角翼混控

网友:
左右副翼用y线,插在6通道上,然后尾翼设置正常的三角翼混控,同时把1通道和6通道联动。这样升降舵动的时候副翼不动,尾翼差动的时候副翼也动

网友E:
楼主的飞机好像只有两个舵机,那只能把舵机同时连副翼和升降舵了,

网友:
楼主这入坑装备,绝对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nkage menu 里,model type里,wing设置成flying wing,2ali就是三角翼混控

然后呢这样设置后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飞机好像只有两个舵机,那只能把舵机同时连副翼和升降舵了,

上将大神。这点小问题也能难住你吗?

网友:
遥控器挺高档

网友F:
回家看说明书一步一步的教你吧,鸟文真心记不住!

网友G:
引用 楼主:
然后呢这样设置后还是不行

翼型fly wing, 2 aileron,两舵机分别接1,6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翼型fly wing, 2 aileron,两舵机分别接1,6通道。

谢谢按照你的方法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家看说明书一步一步的教你吧,鸟文真心记不住!

已经按楼下兄弟方法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呢这样设置后还是不行

然后看linkage menu里面的function那一项,里面会告诉你哪个通道对应应该插控制哪个功能的舵机。飞不同的飞机,就按机翼情况先设置好,然后照着function里面分配的通道来插

网友H:
固直双修呀,未来注定高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