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好450,调好螺距油门,一推直接原地打转。

楼主(2016-08-21):
旋翼头报废了,旋翼夹座的螺丝直接断在里面了,夹座的边缘也磕坏了,整的我里面的轴承都取不出来了,这旋翼头算是废了吧,唉,网上再去买俩旋翼头去,诸位有卖的也可以出给我(前几天本来碰见个卖的,好多配件,空机,旋翼头,齿轮啥的,才300,犹豫了,给别人买去了,现在好后悔)

网友A:
新手路过 楼主节哀
新手估计不是陀螺仪尾舵没调整好 就是尾舵出毛病了

网友B:
打转的话  应该是尾舵修正反了或者频率选择不对

网友:
陀螺仪反向了吧?

网友:
新机装好第一次试飞油门要慢慢推,一旦发现不锁尾马上就要关油门,不然飞机离地就很难全身而退了

网友:
新手装机应该不上大浆,断开电机线,先上尾桨1旋转机身看尾舵响应是否正确,测试能否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路过 楼主节哀
新手估计不是陀螺仪尾舵没调整好 就是尾舵出毛病了

之前尾舵连杆连的是尾舵机左边的球头(我尾舵机垂直方向球头两边都装了),锁尾的很好,后来我调整尾舵机行程的时候,给它换到右边的球头了,起来就打转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尾舵连杆连的是尾舵机左边的球头(我尾舵机垂直方向球头两边都装了),锁尾的很好,后来我调整尾舵机行 ...

那就对了,换回去就好了

网友:
空机出  760585189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对了,换回去就好了

低級失誤,舵臂一邊是推,一邊是拉,

网友D:
三种可能  1  没有锁尾  2  尾巴陀螺仪修正反了 3  尾桨夹装反了(推力变成拉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转的话  应该是尾舵修正反了或者频率选择不对

+1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种可能  1  没有锁尾  2  尾巴陀螺仪修正反了 3  尾桨夹装反了(推力变成拉力了)

我猜是第二种情况

网友E:
我450L装好,K8没调好,修正方向没调对,推油门直接在地上炸鸡,,,后来找魔友调好才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450L装好,K8没调好,修正方向没调对,推油门直接在地上炸鸡,,,后来找魔友调好才爽飞,,,

新买的旋翼头在路上了,到了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