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R2】【装机完结】,等待了快一年的快递终于收到了~

楼主(2016-08-21):
大约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逛 HF 论坛,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德国大叔写了封邮件。
时隔快一年终于收到了包裹,打开之后是这样的

===========  9 月 12 更新 ===============
这段时间工作比较忙,陆陆续续的有些小进展,今天有一整天空闲时间,继续之前的装机。
到目前位置TDR主体部分基本上完成了

电池板形状独特,5块碳板用CA粘起来。
虽然说明书上说用CA,但是我粘上之后总觉得有些强度不足,用环氧又补强了一遍。
这个电池板的前端是用来定位头罩的支撑。

一边三个挂钩把电池板挂在机头

尾部组件,所有东西都在这一包

尾波箱非常圆,看起来跟大菠萝的有些像

皮带,感觉比较宽,表面很光滑

接下来是压带轮,还有两个软木片是辅助安装用的。

整个压带轮只用一颗螺丝固定

尾桨夹,比一般的700机也要薄一些

桨夹左右间隙是必要的设计

L臂,非常简单的尾部设计

垂尾上贴上荧光贴纸来增加辨识度

左右各一片固定尾波箱

最后用一颗垫片螺丝压到一起,这个位置降落时也用来做支撑用。

接下来的这个东西Jan介绍说是自行车内胎上切下来的,用来穿在尾管上固定头罩。
这样的橡胶圈一共给了5个,据说是因为橡胶会老化可能断裂,所以一次性在尾管上套5个,坏了的话还有4个备份可用,就不需要拆尾管了。

皮带穿过尾管

这个时候需要把脚架那部分再取下来,才能把皮带套进皮带轮

最后用一个车用的避震器来保持皮带张力

装上电池板之后显得更长了。

旋翼头和相位器,用4颗螺丝固定

使用了一个特殊工具来安装十字盘内部的球头,要是没有这个小块感觉根本无法对付。

终于明白相位器弹簧的作用了,可以把拉杆卡进去,这个比早期X7的相位器设计的要好很多。

旋翼头完成了。

K800-48,官方推荐的马达之一

当然如果没有一并购买定制版电机的话,切轴是无法避免的,TDR机身结构留给电机轴的空间非常小,不能超出马达齿的长度。

由于我暂时没有考虑14S电池,所以选择了19T和20T两种齿轮。

准备切轴

切8MM电机轴确实是很消耗体力的事情,比蝎子的6mm轴难度更高。

切完之后测试一下,一点都不能多出来,否则就会顶住压带轮。

电机座,这里距离齿轮的间隙也非常小

电机座这里的螺丝是定制的,比一般螺丝头更小,要不然会顶住齿轮。

尴尬的情况发生了,电调线刚好不够长

只能焊接延长一段

这两个塑料管子也非常关键,TDR的碳纤头罩会阻挡信号,这里使用了一个管子把接收机天线引到头罩外面。

开始布线,空间比较狭小只好多绕几圈

底部MB反装,调机确实麻烦了许多。
这颗MB Plus有救援功能,但是在450上尝试了几次之后发现效果不是很理想,所以保险起见还是关闭了。

电调线扎起来

装上电池试试尺寸。
由于头罩的限制,电池的尺寸也有特殊要求,花牌70c大概是长度上的极限了。

电调线局部,这里一定要绕开舵机活动的部分

接下来把旋翼头胶圈紧7圈。这里遇到了非常坑的问题,螺纹似乎卡住了。
没敢继续用蛮力,重新拆装了一次旋翼头,用钳子把中心套筒拧松了之后加满润滑。

试着带上头罩看看效果

装上桨,带上电池的情况下机身显得耐看了不少。

把家里的其它几个家伙请出来对比一下

TDR确实是800级的飞机,比大兔子长出一截

总的来说,竞速机中还是罕有能比R5更薄的机型,不论是TDR还是大菠萝,700级的飞机很难达到R5 9cm 的宽度。
但是制约R5能力上限的条件也很明显,玻璃纤维头罩在200km以上的速度时强度不够,容易发生形变与旋翼头干涉。
另外过于狭窄的机身也难以容纳高倍率电池,虽然可以使用4235 630kv 或者 4530 等强力动力,但是电池制约了他们的输出能力。

虽然TDR是800级飞机的长度,但是拆下电池板之后普通700的机袋还是可以放下的

尾桨的标志是朝向内侧的,这个不是因为装错了,而是因为TDR的尾桨旋转方向跟一般飞机相反,这也是为了直线前飞而做的优化。
称一下体重

不带电池和头罩3.8,算是个比较重的体型,估计起飞重量可能接近6KG。
由于配置的电装基本上都是重量级设备,也在意料之中。

最后,装袋待飞。

====================================================
小结
从这台机本身来说,他不太可能作为日常3D机使用,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太长,太重,尾桨的行程很短,重心靠头,难以维护。
作为竞速练习机,未免也有些浪费他的能力。
但总的来说,TDR算是入魔后一个圆梦的过程,算不上圆满,但值得纪念。

装机部分完结。

楼主:
每周更新~ 更新一下机身部分的进度本周剩余的电子部分到了,好硬200A 和 KST815
相信这肯定是TDR上用过的最diaosi的电装了。

好硬200A工艺看起来不错,但是非常重,有300多g,让人怀疑里面是板砖。

主轴和大齿,这部分为了适应持续15000W的动力,齿轮特别的厚实

颜色并非全白色,而是有些灰,据说是低膨胀系数的材料,防止高温的时候尺寸发生变化。

主轴上面的孔是有螺纹的
接下来是十字盘,这部分也是预装好的,看起来跟R5的设计非常像
不过感觉起来还是最早在TDR2上看到这种内外盘套在同一层的设计,可以降低旋翼头高度。
十字盘的升降舵机部分有个尼龙塑料套,后面用来装导轨用的。

这部分也是预装好的分体式相位器。

下方有两条弹簧,还没搞清楚弹簧的作用,暂时没装到那一步。

和大齿材质类似的电机传动齿
里面是单向轴承

二级传动齿,在大齿和电机齿传动齿之间。

这个二级传动齿轮的轴是中空的,后面会有特别的用途。

尾皮带轮,现在要开始组合机身了

两块机身主体承重铝件,上下有些细微差别

组合在一起的样子,上下各需要0.5mm的垫片。

Jan在说明书上说,侧板M3螺丝都有垫片,不需要打胶,那就不打胶了。

前侧板,面积很小,不像一般飞机的上下侧板,TDR2是前后两块。

自从装大兔子手酸了几天之后,有了拧螺丝利器。

轻松完成。

前面大的手拧螺丝是锁电池板用的

接下来是电调板,这个东西是完全按K200设计的孔位,好硬200需要稍稍调整一下。

尼龙螺丝

尺寸跟K200非常相似

尾部压带轮。

压带轮需要跟后侧板组装在一起,连同尾管座

将后侧板组装到前侧板上

后侧板比前侧板要窄一点

这个是尾舵机的摇臂

尾舵机安装在尾管顶部,尾部拉杆则底部,需要一个类似跷跷板的解构。

在尾驱皮带轮下方,又有一个皮带轮,做什么用的?

还有一个导轮

二级传动齿的顶部是升降导轨。

这里是中空的,猜到做什么用了么

用X7的主轴比较了一下,原来这机的主轴是14mm的

前部的舵机组件,也是这台机独有的设计,把舵机的转动转换成直线运动。

这也是二级传动轴中空的作用,升降舵机的滑块穿过传动轴来到机身下方

前舵机的导轨和滑块,底部按说明留了0.5mm空隙

这个导轨底部的金属件需要用CA粘
升降舵机,头部除了齿轮还有一个轴承

升降舵机到位后的效果,在机身底部用一条皮带驱动升降连杆

舵机顶部也是装陀螺的位置
然而装着装着就拿出了450来拆

这上面的MB+ 和 7008是准备给TDR用的,先装到450上测试了一番。

副翼舵机,也没有使用常规舵臂
装到这里还是有必要把脚架装一下了,要不然站不起来

把十字盘卡入滑轨

升降舵机细节,这里有个标识用来调节舵机中立点

今天先装到这里,基本上机身部分完成啦。

楼主:
还是先说说中间这段经历吧。
大约6年前刚入直机坑的时候,便听说过德国神机TDR的大名。
纤细的机身,二级传动结构,独特的脚架和头罩在直机界辨识度非常高。
在玩CP和MCPX的时代,甚至还有mcpx模仿TDR造型的头罩和脚架,Compass 360也声称有某些设计来自Henseleit, 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那时飞450也还在用玻纤桨晃晃悠悠的练习悬停,多买些零件平时便得少吃点饭。
有时上淘宝搜索一下TDR的大名,记得只有力动一家挂出过,大约空机2WRMB,过了段时间甚至也下架了。

后来毕业了也有了自己的工作,从450飞到了700,依然有时会想起那独特的TDR。
竞速机的魅力是独特的(主要是漂亮),所以在去年9月抱着尝试的心态给Jan发了封邮件。
第一封回信大约在一周之后,Jan 回信里英语和德语都有,主要意思是预约没有任何费用,目前排队的时间大约是6个月。
从这时起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虽然目前转寄已经非常成熟,但毕竟没有亲自试过,第一次处理如此大件物品心里还是没底(万一搞坏了不是得再等个一年)。
在等待了3个月之后,我试着从德国Freakware直邮购买一些小东西,包括 MBPlus 和 XBlade 713s大桨。
根据我的猜测... 直邮相比于转寄的好处在于,直邮可以不需要收德国的税,至于到了国内是否收税,这个要看运气,713浆那次大约收了17%的样子。

第二封邮件在今年3月份,我再次发邮件询问目前进度,Jan表示大约可以在5月末的批次发货。

可惜Jan的进度就像程序员的乐观。
第三封邮件大约在6月中,这时邮件中有一份可以编辑的PDF,你可以把你需要的配置(包括颜色,碳纤头罩,可收脚架,电机齿等)填好,回复给Jan。
有意思的是Jan还提供定制版的K牌电机与电调,不过与国内价格相比没什么优势,所以并没有考虑。
当然这时依然不需要付款,意味着离真正发货还有一段时间。

时间到了8月初,终于收到了最终的Payment邮件,包括了你所选配置的最终价格和两种付款方式。
一种是直接向德国某银行转账,另一种是Paypal 转账,但是要增加3%的费用。
如果选择直接转账的话,需要的是欧元现金,在网银看了一圈换汇之类的流程之后感觉彻底懵B,所以还是选择了Paypal,付款使用信用卡既可,Jan的价格中已经包含了邮费。

接下来就是等着收快递的过程了,在Henseleit 网站的在线商店里你会看到生成了一个Kit的订单(很奇怪kit非要发邮件买而不是直接在商店买),以及DHL单号。
DHL单号在邮件德国境内的时候可以在德国邮政网站查询到,到了国内则需要在中国邮政使用对应的国际单号查询,这个单号能在DHL查到。

快递在德国境内走了3天,国内走了4天,随后便停留在了投递所。
在等待了3天之后,实在是担心包裹出问题,所以便直接去了投递所拿到了包裹。
原来是EMS小哥看不懂英文地址...-

楼主:
继续说一下快递,TDR毕竟不是大厂出品,在包装上确实看着很悬。
碳纤头罩仅有一层纸壳和一些牛皮纸包裹,长途运输还是有一点点裂痕,所幸可以环氧修补没有大碍。
另外Jan在发货单上所写的价格与实际并不相同,估计是有税方面的考虑,另外这次运气比较好没有遇到需要报税的情况。

到手第一件事是把手册打印出来,Jan 确实提供了电子版的手册... 可惜是装在CD里面的PDF文件,话说如今这个时代想找到光驱确实不容易。

大约有一百多页,每个步骤的文字描述远多于组装图片本身,涉及到装机的方方面面。
碳纤外壳和尾管,TDR2的尾管长度可调,能在800级和700之间切换。

和只有9CM宽度的R5对比一下,还是要宽一些的,大约有11CM,毕竟是700级。

既然是手工作坊,零件包装没法与厂机相比,但是分类还算过细,基本上每一袋都是独立的一组部件。

大致翻过一遍手册之后,感觉整机最难的部分就是头罩的安装... 先从这部分开始。

原厂头罩是没有彩绘的,需要贴纸才能分辨姿态。
这么大的贴纸想要贴的平顺实在不易,需要不断用水湿润调整位置保持左右对称,调整边缘,整个过程腾不出手来拍照...
好在Jan的手册上描述的非常详细,基本上按照手册说的要领试一次就可以完美的处理贴纸。
完成之后的效果,近看还是能看到接缝和不平顺的地方

接下来是常规流程,从旋翼头开始

TDR的旋翼头非常独特值得细说(不过这台机的每个部分都很独特)
这是T头

刚拿到手里的时候惊讶于它的轻巧,看看这个T头的铝件厚度,令人觉得有些害怕。
这可是设计转速2700的旋翼头,比我见过的所有700级旋翼头都要单薄。大兔子,X7,7.2,700E,每个都比这粗壮许多。

TDR2旋翼头另一个特点是预紧胶圈,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旋翼头中间的结构可以在组装完成后从外部旋转,在飞行前压紧胶圈保持适当张力。
在以往的机型上,胶圈的张力都是固定的,由横轴螺丝提供。

安装胶圈

在胶圈的两侧是C型卡簧,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合适的工具会非常令人崩溃

装机也是会肚子饿的,外卖烤鱼到啦

铁汉神油一小瓶,用了几年都还有剩

附带的螺丝都是银色的看起来有镀层,不知道强度如何

Jan很贴心的赠送了一根形状很像横轴的轴承安装工具。
不用像以前一样装机再单独用一条横轴来辅助安装轴承了

这个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轴承居然比桨夹要大
TDR2的桨夹设计的也偏单薄,而且可能是为了形状上的考虑,并没有像一般飞机那样中间有可以装入轴承的圆孔区域。
内部轴承只能从桨夹根部侧着斜放。

左侧看起还没有安装到位,看这厚度也是我见过最单薄的700级桨夹了...

旋翼头主体完成了,顺滑

另一个非常有竞速机风格的设计在这里

摇臂的角度并不是固定的,可以+-调节大约4度,意味着在竞速情况下,正螺距至少可以比负螺距大出4度
摇臂球头也是定制的,底部比普通球头更加稳固

主体完成了

T头下方的厚度也有点令人堪忧,感觉非常的薄

====================================
今天就更新到这里
目前还在研究舵机和电调的配置,不知各位有何建议

网友:
养肥再看

网友:
dhl国内转的是ems?被税了没?

网友:
前排顶大神

网友:
还厉害哟,楼主千里迢迢外国购货,我国航模商家任重而道远啊

网友:
哇实际物流速度并不慢 制作才慢。如果直接彩绘的机壳会很漂亮

网友:
漂亮,这飞机的配件国内能买到么?

网友A:
顶一个。tdr I机主路过,tdr每一代都是革命性的引领潮流设计。不过貌似tdr II小毛病有点多,出改款以后看是否会有改进。另外是Jan Henseleit。楼主把Jan的姓写错啦

网友:
有钱啊,配件准备好,没配件就当静态摆放。

网友B:
这飞机炸了修起来应该很头疼吧?
一是配件不好搞,二是价格贵肾疼,三是组装不易肝儿疼,四是钱包变紧心疼?

网友:
旋翼头看着是有点单薄哦,期待下文

网友:
卧槽,顶级顶级的机啊!

顶~

网友:
为神鸡顶起~楼主快快更新啊!!!

网友:
严重口水!!!!!!!!!

网友:
竞速就是轻薄

网友:
确实单薄的有点恐怖了,不过这机这样一看确实很骚啊

网友:
单薄的让人怕怕

网友:
LZ,那个拿头罩的小玉手是你吗?

网友:
坐等更新

网友:
这是烤鱼啊还是靠辣椒 ,全辣椒 没看见鱼

网友:
敲碗等楼主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tdr I机主路过,tdr每一代都是革命性的引领潮流设计。不过貌似tdr II小毛病有点多,出改款以后看是 ...

tdr2都有啥小毛病?

网友:
薄得可怕啊

网友:
这装着机怎么就吃起来了?

网友:
3DNT是我一直的梦中情人,十来年前我还试着仿照加工了些零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炸了修起来应该很头疼吧?
一是配件不好搞,二是价格贵肾疼,三是组装不易肝儿疼,四是 ...

呵呵,文艺青年,一是配件不好配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文艺青年,一是配件不好配头疼

网友:
楼主楼主,呼叫楼主,你的的更新呢,等不及了~~~~~

网友:
不得不佩服德国人的专注  细心!英文  德语 俺是一窍不通。。。。。。

网友:
Expensive and good quality kit !

网友:
快更新呀

网友:
看着舒服啊   终极目标 总要去试着玩玩的

网友:
关于这个贴 头罩  不是一般的抓狂  是非常非常的抓狂啊

楼主:
更新一下机身部分

网友:
赶上直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更新

放到一楼去啦,方便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到一楼去啦,方便看

支持

网友:
好漂亮的机子,口水一地

网友:
舵機設計真稀奇

网友:
楼主电机准备用啥

网友:
鸡鸡好看

网友:
火星来的快递!天外之物,怪不得酷。

网友:
这机只有信仰才会买啊

网友:
楼主太土豪了,你是在深圳吧

网友:
Congrat for the brand new machine and thank you for such fine illustration. (I typed this from a work computer, so excuse me)
Few things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to the thread starter;
The rotor head component is probably made of cold rolled aluminum and a mirror like surface finishing shall reduce metal fatigue significantly.
I would not worry about the reliability of the head component.
Second, the maximum allowable head speed is subject to flying condition. (From TDR website)
3D and fly around HS is limited to 2300RPM, and Speed HS is limited to 2600RPM. This is because the frame and head component
receive less stress from Speed flight than 3D. After all, everything looks great and keep up the good work.

网友:
楼主别脱更啊~块快跟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到一楼去啦,方便看

炸了嘛?直接上维修过程

网友:
我是4月份写信,7月初拿到的,还没装,选装的收放起落架和K牌电装,头罩很精致,还没开工。

网友:
这个机机也是我的梦想

网友:
继续啊。。有时间了,就装下,装了记得拍照片。。。

楼主:
今天完成了装机部分,放到主帖

网友:
结构设计真漂亮,头罩是真的碳纤维

网友:
楼主的头发这么长啊

网友:
楼主r5的衣服不是碳纤维的吧,是玻璃纤维的吗?tdr是真碳纤维材质的吧?

网友:
超级口水~

网友E:
老兄,可否交个朋友?想你给予一些技术支持,我可以购买些配件自己组装一台,任何零件我都可以自己做出来,只不过没有表面处理罢了.QQ:809703494
我之前的杰作:

网友(2016-12-21):
引用 网友E:
老兄,可否交个朋友?想你给予一些技术支持,我可以购买些配件自己组装一台,任何零件我都可以自己做出来,只不 ...

非常不错,我加你qq

网友(2017-05-26):
这种纯科技和机械之美,让人直流口水啊

网友:
极致的机械美感,好机子

网友:
好漂亮的飞机,不知道楼主能不能给个说明书,不胜感激。2487115960@qq.com

网友(2017-07-19):
土豪的机子就是不一样

网友:
直升机 有必要设计的这么复杂吗, 复杂不一定就好。

网友:
好帅呀!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