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5HZ-R发动机 富有太厉害了

楼主(2016-08-21):
如题  前几天爆缸。。换了套新的活塞  怠速磨了一箱油 感觉没什么问题 第二箱打算多给点油  多推了电有就直接咳嗽灭了。   循环几次就不好打了    拆开排气管能往外倒出好多油来

高速低速油针 都在1.5圈    怠速油针大概中间位置没动    怎么就这么多油呢。。
爆缸之前没事   不知道怎么了   怠速油针太富油了吗?   还是???

网友A:
高速油针多了 不用1.5圈   减半再调起  给大油门  高速的时候给油多了  超过燃烧所需要的油量  所以卡咳了 闷死  所以没有烧完的油就残留在发动机里  残留多了  就变得缸压过大  会反弹  拆开火头  倒掉缸里的油  排清缸里废气  注意风门口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油针多了 不用1.5圈   减半再调起  给大油门  高速的时候给油多了  超过燃烧所需要的油量  所以卡咳了  ...

我在试试吧  可是我油门还没推到一半了就灭了  推不倒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试试吧  可是我油门还没推到一半了就灭了  推不倒头。。

那就把副油小一些

网友:
额。我觉得还是不要先动主副油针的好,按说明书来比较稳妥
首先如果从0油门推起来容易熄火,mix混比要先调哦。等0油门起来闪油门屁事没有,在调高速吧,高速得飞起来调。在地上你转速上去了不知道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