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轮Ft012跳的利害求助

楼主(2016-08-22):
飞轮Ft012跳的利害求助.是否加个压浪板就好些或是什么原因求助

网友A:
水面平静就不会跳 012很平衡 不要改 改了才麻烦 唯一就是要拆开做一下防水 特别是舵机

网友B:
我的也是严重漏水,拆开一看,上下盖后部分都没有密封。防水盖也不严。

网友:
平静水面不会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严重漏水,拆开一看,上下盖后部分都没有密封。防水盖也不严。

拆开后704糊一圈 马上不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后704糊一圈 马上不漏了!

已经这样处理过了,就是船头位置没有拆的开,弄断了,用胶粘的。防水盖后边不严有没有什么好方案处理?

网友:
防水盖、方向拉杆、船轴、水冷管和船体缝隙,旧贴介绍过有图片

网友(2018-11-12):
引用 网友A:
水面平静就不会跳 012很平衡 不要改 改了才麻烦 唯一就是要拆开做一下防水 特别是舵机

你好 FT012电调坏了 想换快好点的 能推荐下吗 老款电调太垃圾了

网友C:
你有我跳得厉害,让你看看2.0T发动机装在奥拓上的上感觉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xNTgyMTc0O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我跳得厉害,让你看看2.0T发动机装在奥拓上的上感觉

这是有反扭吧?

网友(2019-01-12):
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我跳得厉害,让你看看2.0T发动机装在奥拓上的上感觉

慢时没关系,高速气流拢动会使船身乱翻,你把尾翼去掉,高速会稳不少,我的船就深有体会,必竟是玩具的设计理念。

网友(2020-05-06):
我也改了一个007没浪赶得上012

网友:
船底结构就决定了不合适高速,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