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A原装镜头如何拆卸

楼主(2016-08-22):
如题,本人想给精灵3a换个滤镜,有螺纹的那种,但是原装的盖子非常的紧,根本用手拆卸不下来,请问各位大师们,你们的盖子是怎么卸下来的?

网友:
砸下来的!

网友:
光学仪器,千万千万要小心。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怎么拆下来镜头上面的UV镜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怎么拆下来镜头上面的UV镜片~

如图,这个角度不要用多大的力气就可以拆开了!角度要找准!

网友A:
楼上,这个镜头上的镜片淘宝有卖吗?我的需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这个镜头上的镜片淘宝有卖吗?我的需要换了~

多了去了!

网友:
我那个很轻松就拧下来了啊,太紧的话拿两块橡皮擦夹着拧,别转反了

网友:
我刚才试了试,拧下来了,不过有点虚,怕一滑把云台拧坏了

网友:
把住了 使劲拧  就这种方法

网友A:
名称怎么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名称怎么输入?

精灵3滤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名称怎么输入?

精灵3滤镜啊!

网友:
我用拆桨的工具夹住镜头,就可以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