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S电源配置中ESC和BEC的连线问题

楼主(2016-08-22):
最近在逐渐了解大机的动力配置,也是为了后期给我的Goblin 570装机做准备。由于我这次打算一部到位采用12S的电源配置,因而我的调研全部是针对12S的ESC进行的。目前我的计划的配置中,电机为蝎子4025-550KV,斜盘舵机目前定为BK-7001HV,尾舵机为BK 7005HV,均为高压舵机,三轴+接收打算采用AR7210BX(也许考虑配个卫星,奶奶的,家里现在一大堆地平线的东西,感觉彻底上了贼船了)。而经过几天的搜索,发现绝大多数的12S电调都不带BEC,也就是说,如果我不用单独的接收电池就必须得配一个外置的BEC。当然也有带内置BEC的,只是价格么,我就呵呵了。

今天在HeliFreak上看到有个模友给他的Blade 600x配置电装的时候设计了如下的接线方式,这也是我打算使用的。简单说就是用两节6S的电池串联成12S,但BEC只从其中一节6S电池取电。
原帖地址:http://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599187 (本帖中上传的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作为参考,凤凰ESC的说明书上也提到了这种接法,还是其推荐的首选做法(http://www.castlecreations.com/s ... HV_wiring_guide.pdf):

我有如下两点想法:
1. 由于四颗高压舵机电流消耗较大,BEC只从一节6S取电会不会造成这一节电池消耗过快,导致两节电池耗电不均衡?
2. 这样做的好处应该显而易见,就是在调机的时候不用担心电机转起来,因为只需要连接一节电池到BEC的接头就可以,ESC仍然处在开路状态。

各位朋友能谈谈自己的看法么?

刚才找了下,凤凰的Talon 120A HV电调有人用过么?内置BEC,看起来还不错啊。

和往常一样,小机机镇楼

网友A:
我和你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用高压的BEC直接接入12S,图中的这个bec就可以直接用12S,我也是觉得从单一电池取电会让电池出现电压差~

网友:
直接上好盈v4 130

网友:
凤凰BEC是支持12S的,1楼说得没错,你这样接的话容易让电池产生压差

网友:
我大机上用的电调是好盈160,内构BEC,电调BEC输出插到陀螺仪空闲通道上,接收机与陀螺是SBus接法。打算过段时间再给它配个天蝎星UPS以防不测。

网友B:
为啥不用2s直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用高压的BEC直接接入12S,图中的这个bec就可以直接用12S,我也是觉 ...

如果直接把BEC接在12S电池上的话,就无法获得主贴当中接线的好处,即调机的时候只需要接上BEC那个插头就可以,这样不会导致电机意外启动。当然我总觉得调机,尤其是大机,还是拔掉电机线最安全。

楼主:
那样太贵了,也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直接把BEC接在12S电池上的话,就无法获得主贴当中接线的好处,即调机的时候只需要接上BEC那个插头就 ...

嗯嗯,我调机的时候,是单独再找个BEC供电的,只有在要用到电机的时候,才会上12S的,我一直觉得,调机不管什么情况下,不要让电机通电最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2s直驱?

就是觉得电池多了麻烦啊

网友C:
大机器一般推荐用2s直驱
我自己的570过去用2s直驱,现在嫌麻烦准备换电调用电调bec了
楼主你这样非要电源取电焊接外置BEC,感觉比直驱还麻烦。一个好的外置BEC也不便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机器一般推荐用2s直驱
我自己的570过去用2s直驱,现在嫌麻烦准备换电调用电调bec了
楼主你这样非要电源 ...

焊接属于一劳永逸,毕竟只需要一次焊接就可以。如果是用接收电,则每次还需要接额外的电池比较麻烦。你打算换什么电调?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级别已经不用太担心重量的问题了。
单独2S供接收及舵机用电更好,致少在电调或主力供电缺失的情况下还有自救的可能行。

网友:
一直这么飞很久了。相对的电机的消耗,这点电压差对电池完全无影响。

网友D:
不需要考虑调机安全,这种飞机基本不炸的,也就是说不用老是调机,应该考虑电调故障,为了安全用2s直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机器一般推荐用2s直驱
我自己的570过去用2s直驱,现在嫌麻烦准备换电调用电调bec了
楼主你这样非要电源 ...

不要去航模店买BEC而要去电源模块店买降压DC-DC。根据需要选购相应电压/电流的模块即可

网友:
首选2S直驱,少一个电子设备少一个故障点,多个电池插头而已,价格也比UBEC低得多,2颗也就100元(850~1300mAh),850的体积也跟UBEC差不多,SAB570也有地方挂(底板下面)。
如果采取6SUBEC方案,无需考虑2个6S放电不平衡,比如700级用2S、850mAh直驱,就算用DEKO3300舵机也能2~3个起落,OMGH4,H5可6~8个起落,一个起落消耗的电量约70~200mAh,对于6S来说更可以忽略(不超过100mAh),实在不放心的话,UBEC可以交替接2颗6S,减少长期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