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控后没法锁尾

楼主(2016-08-22):
小弟之前用华科尔d7,现在升级了d10,发现调遥控器中的陀螺仪感度一点用都没有,之前d7感度调大后就可锁尾了,现在感度从102030到100都试了就是老样子。打方向校准反应很慢,而且打了之后幅度很大,又要自己修正回来!是不是换控后要重调陀螺仪设置啊?

网友A:
不大可能吧。

网友B:
换控后肯定需要重新调试,就算一模一样的控都要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陀螺?

黄k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控后肯定需要重新调试,就算一模一样的控都要调

控上已经调好了,陀螺仪也要调试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大可能吧。

就是发生了,感觉像是金鱼尾,但是又没规律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上已经调好了,陀螺仪也要调试嘛?

是的!控尽管调好了,但是输出信号不可能和原来那台一模一样。即使是Fu牌带数据复制功能的也不行也要微调。

网友:
有视频吗?你这样说很难解决

网友:
激活k8陀螺儀通導或者控上的第五通道撰對才行,如果撰對了,在控上微調時,k8的數值會有變化的